关于翻砂

楼主(2009-10-08):
谁知道翻砂用的砂怎么配

网友:
买就是了,也不贵。铸造厂一大堆的这个玩意,想来也不贵

网友A:
传统的配方:骨料一般用石英砂,里面放一点的陶土(粘结剂),再放入煤粉使铸件光滑。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传统的配方:骨料一般用石英砂,里面放一点的陶土(粘结剂),再放入煤粉使铸件光滑。

楼上定是行家,我想学铸些小件(铜、铝),请教石膏模可否,有耐高温的吗?

网友:
铸铝还是铸铁? 不一样的。

网友:
铸铝普通石膏可以吗?

楼主:
哪有卖的 我想做铝件

网友B:
铸些小件?
不能用粗沙了,不然残不忍睹
我有一个奇思妙想,
不知可否....

至于石膏的话,可以用火焰喷射器试验之

楼主:
你说我来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铸些小件?
不能用粗沙了,不然残不忍睹
我有一个奇思妙想,
不知可否....

至于石膏的话,可以用火焰喷射器试验之

听听。啥方法啊?

网友:
铸些小件,可用铸金的铸粉--(高溫石膏類)不貴.

网友:
铸铝可以用石膏的。

楼主:
还是翻砂吧木模,石膏不太好弄

网友:
查铸造手册
相当的全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传统的配方:骨料一般用石英砂,里面放一点的陶土(粘结剂),再放入煤粉使铸件光滑。

放入煤粉是铸铁用的,铸铝不要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