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修复滑丝的塑料件--上图

楼主(2009-10-08):
分享一下我如何修复滑丝的塑料水平翼固定座,上图

塑料水平翼固定座螺孔滑丝了

塑料水平翼固定座螺孔滑丝了

塑料水平翼固定座螺孔滑丝了

楼主:
先将类同的塑料尾桨用刀片切成细条

先将类同的塑料尾桨用刀片切成细条

先将类同的塑料尾桨用刀片切成细条

楼主:
再粘上少许快干胶。。。

楼主:
然后插入滑丝螺孔内。。。

楼主:
等快干胶干了再用刀将塑料削切除。。。

楼主:
这样就完成了。

楼主:
跟新的一样!

网友:
好处是什么

我直接502也很牢。下次松了在502

网友A:
这样也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也行啊

可以的 就与我们常用的木楔子一个道理 辛苦了lz

网友:
  我以前是塞牙签再加502  楼主比我高明!

网友:
晕 滑丝~今天是自盘接升降舵机球头的那个孔滑丝了 郁闷

网友:
我一般是将孔再用电钻进一步扩大几许(去掉原先的螺纹),然后灌入环氧树脂胶,彻底硬化后再用电钻钻孔,效果十分理想!

网友:
如果是金属件滑丝呢?

网友:
哈哈 那就用金属丝 + 502 我是这么想的 不过我是换个 大点的螺丝

网友:
顶一下,很实用啊

网友:
好办法,顶一个

网友:
14楼的好办法..就是需要太多工具了`哈哈

网友B:
502 是什么請上圖

网友:
引用 网友B:
502 是什么請上圖

502是强力快干胶呀

网友:
LZ的方法不错

网友:
好办法,不错,真聪明呀

网友C:
能用火加热碎屑,然后填入洞中吗

楼主:
这个方法有点难度,融化的塑料冷却超级快,还没进入孔内在孔边就会凝固。

引用 网友C:
能用火加热碎屑,然后填入洞中吗

网友:
好办法
感谢分享

网友:
滑丝确实太讨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