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出厂的好盈铂金系列电调还有问题吗?

楼主(2009-10-08):
50级油机改电动 想买一个大电流的电调
请教各位高手 现在出厂的好盈铂金系列电调可不可靠
使用过的朋友能不能给它一个客观的评价 谢谢

网友A:
60A的这个正在使用, 大概20个起落了  没有问题  以后欧没有问题就不清楚了

之前说有问题是因为软件问题  网上更新一下就行了  不知道具体是不是这个情况

网友:
好盈铂金系列电调不是还没得卖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60A的这个正在使用, 大概20个起落了  没有问题  以后欧没有问题就不清楚了

之前说有问题是因为软件问题  网上更新一下就行了  不知道具体是不是这个情况

谢谢这位朋友 请问使用下来究竟和飞腾系列差别有多大?

网友(2009-11-30):
希望好盈自己能答覆一下.

自从上次看到别人的一系列好盈出事的消息之后, 不见好盈有任何下
文交待, 从此我就不敢再买好盈了, 因为怕买到旧货, 也怕新货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