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如何修改VS坦克!!

楼主(2009-10-08):
本人刚买了豹2A6 T72 M1A2 坦克    对最前面的一对负重轮上翘实在是无语... .....请教高手 如何打开坦克 如何修改负重轮...另外能把坦克行进的声音去掉么???保留炮塔转动和仰伏炮管的声音就可以了  !!!感激不尽!!!

网友:
一下买3台,中毒不浅啊。
如何打开不是很简单吗,动手试试就知道了。底部几个螺丝,电池舱还有一个。
改正负重轮位置,豹2和T72,修改摇臂和底盘内的限位凸起即可,M1只要修锉摇臂孔即可,打开看了就清楚了,很简单。只是改正位置后,如果不换拼接履带,还用橡胶履带的话,会加大履带张力,阻力变大,影响行驶性能,加快电池消耗。
想单独去掉行进的音效是没办法的。坦克只有行进,开炮,机枪音效,哪来的炮塔,炮管音效,炮塔旋转,炮管俯仰都是齿轮箱的声音。

楼主:
哦!!!!明天打开看看!!这VS太会省了....我才发现连驱动轮内齿都没有......我换拼接履带...太长 很容易履带往里转..  打滑...去掉1节 非常紧.......上的手都疼了....结果上上去后试车...履带还是往里跑....我昏!!!还没原车带的履带好用....我XX那个OO!!!

网友:
还是VS谢尔曼好啊,驱动轮内外有齿

网友:
南宫的小谢 在哪买的能透露下末   眼馋很久了

网友:
到处都是…

网友:
淘宝到处都是,千万别买浙江货啊

楼主:
为啥打不开底盘???/为啥打不开底盘???!!!拿掉4个螺丝了...还是拿不掉`````炮塔需要拆开么????

网友A:
VS现在看来就小馒头做得好!可惜也是行进才有声

网友:
引用 网友A:
VS现在看来就小馒头做得好!可惜也是行进才有声

还有虎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