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的通道乱了!!高手请进!!!(问题解决)

楼主(2009-10-08):
JJ从15米炸了下来,修好后飞了5个起落,今天开机时怪问题就出现了,一插电,JJ(对尾看)尾推往左边偏到底,打方向舵尾舵不会动,推油门杆时尾推会跟着往右动,最大油门时尾推会往右边到底,这样变成了推油门尾舵才动,打方向舵尾舵无反应,这到底是什么回事啊!!!!!
控是KDS2.4G的.换了陀螺仪也是这样!!!!
感觉第4第5通道进了1,2,6通道的混控了!!!!
美国手的控!!!!
给炸坏了,谢谢固朗小邱,控和接收返厂才2天就修好了,还不收钱,GL的售后真好!!

网友:
我瞎猜的,可以参考

调乱了设置会不会?
还是接受晶体很脆弱的炸坏了?

网友:
陀螺仪摔坏了把!

楼主:
感觉第4第5通道进了1,2,6通道的混控了!!!!

网友:
先检查控的设置吧!

网友:
一个一个通道检查

楼主:
给炸坏了,谢谢小邱,控和接收返厂才2天就修好了,还不收钱,GL的售后真好!!

网友A:
机机炸了,什么要修控?控也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机炸了,什么要修控?控也炸了?

不知是控还是接收坏了,一起寄给厂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