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0 能用什么陀螺仪?

楼主(2009-10-08):
请教各位老鸟,250 除了 GP750 ,GY401 之外,能不能用 KDS 800?

网友:
可以用KDS 800, 还有浩马特HB730也很合适

楼主:
谢谢楼上的兄弟,信心大增,回家就去试

网友:
陀螺仪座装的时候要注意:如果是GY520,GP750等超小型陀螺仪,陀螺仪座就按标准装,

如果是GM700,KDS800,GY401等大尺寸的陀螺仪,陀螺仪座必须使用上面的一排安装孔。

楼主:
多谢 YXU2008 的指导,你的图 对我有很大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