氩弧焊,氩气咋用得这么快!

楼主(2009-10-08):
6L的,买气时装10MPA,没焊几次(每次焊不到10个焊点)就没气了。

网友:
 没关总闸,就算漏气也没这么快。各接头都要搞好,上减压伐后开总闸再开流量伐然后关总闸第二天表头上还有压力就OK了,想节气就要把表头上的调节锣丝旋出一点焊结时工件不发黑就行了。用完关总闸

网友:
我用的是大气瓶,容量约40升,充瓶压力为12Mpa左右,总的氩气量=10*12*40=4800升,可就是4.8立方的气,所以长些,建议楼主改用大气瓶,比较耐用,

网友:
检查有没有漏气

另外焊接时,气体保护延时时间短一点,焊接时气体也不用开很大,一点点就行了。

网友:
每次使用,管道都要充气,虽然你用的很少,可是管道里的气还是...........

网友:
小瓶就是用得很快,头一次充了一小瓶,试着焊这玩,又不太会焊,才玩了一个多小时就没气了。又去买了个大点的瓶12L的,现在两个瓶,一个6L一个12L。充了两瓶气也没用几次,小瓶已经有用玩了,大瓶还剩了一半。

网友A:
还是电弧焊好。只烧焊条。哈哈。

网友B:
流量开小一点,吹气延迟时间开小一点。

网友C:
电焊不错的

引用 网友A:
还是电弧焊好。只烧焊条。哈哈。
只是有些活干不了,
就得靠气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流量开小一点,吹气延迟时间开小一点。

同感! 但还得检查一下各个接点是否漏气,我在使用时发生过类试问题

网友:
会不会是厂家没有灌装足够份量?应该能干很多活。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只是有些活干不了,
就得靠气焊了

电弧焊能焊大部份氩弧焊能焊的东西。

碰到不能焊的,出去叫焊防盗窗的点两下就行了。

网友:
智者见智的问题

网友:
气量开太大了吧!

网友:
我也买了一个氩弧焊机,用了几次体会是新瓶第一次灌气,好像罐不实因为原来瓶里有一瓶常压的空气,用完以后在用能耐用一点,但是也不是特别耐用。流量不要调大很小就可以了。个人认为氩弧焊
是焊非常薄的厚了没必要
电焊焊不了太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