慢机和快机

楼主(2009-10-08):
我想问问...玩慢飞的机是不是会好一点.感觉会真点.飞得开心点.简单点.
我想用5-6百玩一台来学学..有什么机好.赛斯纳的机不错.但182又好像贵了点.747会不会好点....还是买台翼龙来学学先.
还四通和三通玩起来有什么不同.
...我以前都玩过车.油车....这是第一次玩固定翼.我以为油车.太快.没有什么车的感觉用什么被震都没什么感觉....就是一个字快.乐趣少.就没玩了.
不知道玩飞机会不会这样..我在网看慢机就是翼龙了...大家指点下...

楼主:
给点意见.我想这个星期日去买了

网友:
新手就上翼龙或者epp飘飘机,网上资料一大堆,便宜耐炸,安装调整简单,配置要求不高,飞行速度一般较慢,比较容易掌握控制。如果再练上一段时间的模拟器练好条件反射的话,那就更加事半功倍了。再如果加上有老手带的话,想不会飞也难

网友A:
纸飞机不错噢

网友B:
可以~好玩不怕摔!

网友C:
三通 翼龙 建议买空机 自己组装一架 以后也好升级呵呵

网友D:
翼龙确实不错

网友E:
好小子,也不错

楼主:
没玩过.要什么都不知.怎么组..还是全套的.了解下先

楼主:
但打算要四通的.

楼主:
翼龙四.530

网友F:
EPP 3D机,新手也好飞,爽炸好修,好

网友G:
场地大就翼龙,场地小就飘飘,一样的机型.我个人倾向于飘飘, 场地好找,不需要特别大.机身轻,相对来说安全一点.

网友H:
推荐好小子 虽然有点丑 但是好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