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尽其用,能用到极致么?

楼主(2009-10-09):
三角形金属陶瓷可转位刀片车内圆就是好用,可就是太贵,最初买的TPGH090204 30多一片,现在可以买到便宜一些也要20多。用到不能用了还是舍不得丢掉,还能再用用么
试试焊接在刀柄上当焊接车刀用,用到磨没了为止。

不知道应该怎么焊,先在刀柄头上用铜焊纤点上铜,把分成三块的刀片粒放上面,用镊子按住不然还没拉出弧就被氩气吹跑了。再把铜熔化按到铜水里,上面再盖上铜把刀粒埋在铜里面。镊子尖被焊在了一起。焊好后看不到刀粒埋在哪里了,再挖宝,用砂轮磨出来。这样应该还可以再用用的吧。

网友:
真厉害!
 请问用氩弧焊合金头,用什么焊条?氩弧焊需要多大功率的?

网友A:
这不会使合金退火?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会使合金退火?

三菱的材质牌号NX2525,不是硬质合金,是金属陶瓷.
应该不会吧,还没用过,过些天车个东西试试.

网友B:
真节省呀~

网友C:
服了U,应该是用焊接时产生的热能融化铜而焊接,改天我用电焊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节省呀~

这刀片贵呀,要是几元一片就不这个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服了U,应该是用焊接时产生的热能融化铜而焊接,改天我用电焊试试。

不太明白,能说得再详细点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三角形金属陶瓷可转位刀片车内圆就是好用,可就是太贵,最初买的TPGH090204 30多一片,现在可以买到便宜一些也要20多。用到不能用了还是舍不得丢掉,还能再用用么
试试焊接在刀柄上当焊接车刀用,用到磨没了 ...

能不能再复制一只头部适合用于废刀片的专用刀柄?如果不用焊多好.

网友D:
您用的焊条怎么像是修冰箱用的那种呀????应该用黄铜焊条,焊接强度会高一些。

网友:
这样能省不少银子来!

网友:
黄铜焊条不能用于氩弧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您用的焊条怎么像是修冰箱用的那种呀????应该用黄铜焊条,焊接强度会高一些。

紫铜焊纤,我本来是想买几根细一些紫铜焊条的,可焊条最细的是2.5mm的,再细的就是紫铜丝都是整盘的不另买,后来老板就给我拿了这个,说要不你试试这个,半米长一根,盒子上面写“紫铜焊纤”,就买了几根。拿着看看外面是紫铜颜色,可又不完全像纯紫铜,用钳子掐断里面是白色的,和我买的铁焊条差不多(还以为被骗了呢),用磁铁试试有没有铁磁性,不知道是什么成份。熔化后用锉刀锉开,里面和黄铜的颜色是相同的,还是有一些硬度的,不像紫铜那么软。不知道修冰箱的用的是不是这种。
锡黄铜焊条也买了几根,本来想买锡青铜焊条的,没有找到。下次用锡黄铜焊条试试。

网友D:
引用 楼主:

紫铜焊纤,我本来是想买几根细一些紫铜焊条的,可焊条最细的是2.5mm的,再细的就是紫铜丝都是整盘的不另买,后来老板就给我拿了这个,说要不你试试这个,半米长一根,盒子上面写“紫铜焊纤”,就买了几根。拿着看看 ...

          楼主用的就是焊冰箱用的焊条,我用过很多。强度不怎么样(冰箱用的紫铜管子也不需要多高的强度,主要是不漏就行),不过散布很好,流动性很好。我焊车刀都是用3mm的黄铜焊条,一根大约一米长,我都是找的不花钱的,五金市场是否零卖还真不知道,焊接是要用硼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用的就是焊冰箱用的焊条,我用过很多。强度不怎么样(冰箱用的紫铜管子也不需要多高的强度,主要是不漏就行),不过散布很好,流动性很好。我焊车刀都是用3mm的黄铜焊条,一根大约一米长,我都是找 ...

下次用锡黄铜焊条试试,我也想大概要用硼砂,正准备去买一些呢。

网友:
这样也行,真是绝!

楼主:
车一下试试。
看来这样焊接对刀粒的性能没有什么影响,和原来一样车出的表面很光亮。只是焊的不是很结实,三把刀两把刀粒已经掉了,就只剩下一把能用。下次用硼砂再试试。

网友:
用黄铜钎焊试试。

楼主:
同一根铁棒,同样的转速自动进给车出来的结果。中间一根是西马特六件套T14焊接车刀中的外圆车刀车的,两边的是三菱NX2525刀片焊接后车出来的,结果明显不同啊。

网友:
西马特的就是比这DIY的差多了

网友:
对啦,要想办法榨干合金刀粒的剩余价值

网友:
楼主真是节约有术,持家有方啊!

网友:
太节约了吧?

够强

网友E:
兄弟,你可真厉害啊,尽然也想出这一方法, ,这方法本来是工厂批量加工用刀的方法,将大的陶瓷刀片先用线切割一分为四,在焊接再磨!  ,不过基本功必须扎实,焊接,磨刀,玩刀都要会点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兄弟,你可真厉害啊,尽然也想出这一方法, ,这方法本来是工厂批量加工用刀的方法,将大的陶瓷刀片先用线切割一分为四,在焊接再磨!  ,不过基本功必须扎实,焊接,磨刀,玩刀都要会点哈!

工厂批量加工也有这样干的
我是觉得这种刀片好用,就这样扔掉了可惜,所以才想着试试能不能焊上再用的。这种陶瓷刀片车出来表面就是不一样,原来还以为是自己磨刀磨得不好呢。一样磨出来的刀,T14硬质合金比这种陶瓷刀片车出来的表面差多了。下次再把从你那里买来的陶瓷刀片也焊上,车个东西试试,也应该比一般的硬质合金会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