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关于充放电电流电压设置问题。

楼主(2009-10-09):
我才开始玩航模,刚买了个B8的平衡充,请问我冲11.1v,2200MAH,20C锂聚
电池
,和3S -4S A123,平衡充怎样设置(充放电和截止电压分别设置多少)?我用的是IBM16v,4.5A的电源适配器。懂的朋友一定帮帮哦,先谢谢了!!

网友A:
电流用0.5C其他的交给充电器去做吧!

楼主:
请问20C锂聚电池,和3S -4S A123都这样设置么?
还有充电截止电压设多少?

楼主:
还有0.5C是2.2A?

网友B:
lipo电压4.2V,A123life3.6V。锂聚最好不超过1C,A123可以大电流充,但你的电源只有4.5A,大概4A就到头了吧。

网友B:
1c是2.2A

楼主:
谢谢楼上的兄弟!,再请问我的充电器只有设置截止容量的****mAH,我的2200mAH设置多少呢?

网友C:
我也关注一下!

网友D:
锂聚以不超过1C为好,1C时,2200MAH的电池充电电流是2.2A,1000MAH电池的充电电流就是1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