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动手做车刀

楼主(2009-10-09):
买了9518小车床后,麻烦事就跟着来了,车刀不好买,这种小型号的车刀配件商不愿意进货,原因是用的人少,积压时间长。要是订购,往往漫天要价、乘人之危狠宰一笔。刚刚买回车床的时候,只好买了大车刀改成小的,钢锯、钢锉、砂轮机都派上用场,费了不少事,花了冤枉钱,很是苦恼。怎么才能得到便宜又好用的车刀呢?自己做!
  我干的主要是不锈钢,对车刀要求更高,一般的高速钢车刀不能用,强度不够。我发现锯床上用的锋钢锯条是一种很理想的改制车刀的好材料。锋钢锯条长40厘米,宽4厘米,含钨,把这种锯条用切割片裁成小长条,就是割刀的刀胚。一般做成切断刀,也可以做成螺纹车刀,小床用的刀具小,用切断刀代替90度、75度偏刀式可行的。自制车刀主要是省钱。
刀杆制作很简单,找一块长方形铁块,在上面开一个长槽,把车刀放到槽里,安装到刀架上即可。当然事先要调整好刀尖的高度。
下面是几种自制的车刀图片

这锋钢的优点就是硬度高,耐用,加工不锈钢很理想。

网友:
强呀~ 好方法 学习了

网友:
学习了,少走不少 弯路。

楼主:
又做了一把宽的车刀

一把宽的车刀,强度更高

网友:
相机流行了这么多年,还是有人拍得

网友:
这图看着头晕。

网友:
楼主,这刀架的图片能多发几张吗?想仿制楼主的刀架

网友:
相机跟我的差不多

网友:
请问是这个刀架是怎么开槽的呢?谢谢~~

楼主:
开槽是为了把车刀放到里面,用螺丝直接压住车刀以及刀杆,开槽是考虑车刀更宽一些,这样强度更高,不容易折断。
相机是三星数码相机,性能很好的,这些照片是黄昏的时候拍的,竟然出现这种效果。最近不知道出什么毛病了,光线不好的时候,就出现横的条纹。

网友:
刚买上海十一厂0630一个星期,感到没好刀真不行,20元一斤买了十几根白刚条,觉得不耐操,这贴及时雨呀,回头试试。

网友:
楼主,好主意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开槽是为了把车刀放到里面,用螺丝直接压住车刀以及刀杆,开槽是考虑车刀更宽一些,这样强度更高,不容易折断。
相机是三星数码相机,性能很好的,这些照片是黄昏的时候拍的,竟然出现这种效果。最近不知道出什么毛 ...

是不是没有调到“微距”那一档啊?

网友:
我知道开槽是固定刀的,我想问一下你的刀牌是用什么开的切割片开的还是铣刀铣的,还有想问一下锋刚锯条是什么型号的,我怕买的时候说不清楚,买回来不能用,这种锋刚锯条大约多少钱一根,哪个厂家的好,谢谢回答一下

网友:
后角好像有点大,影响刀尖强度。

楼主:
上网查了,照片出现横纹原来是相机的故障,是快门的排线有的折断了,三星数码相机天生存在这种**。是设计**,导致曝光过度(令人眼晕)、相片横纹。没办法。只好修理了,只要换上新的快门电线就解决了。

楼主:
   刀片是用不到一毫米厚的那种树脂砂轮切割片切开的,大约几分钟就裁好了需要的一片,我的刀片长5厘米,宽1.1厘米,正好符合刀尖高度的要求。先裁下粗胚,然后用砂轮机精心修整、造型、刃磨,这种锋钢锯条很好磨,但是车工件的时候很厉害,它的硬度就是高。
   所谓的锋钢锯条,就是较大的锯床上用的那种长约40厘米、宽4厘米的含钨的锯条,一般机械加工工厂常用。这种锯条厚度大约1.5-2毫米,新的要100多元一条。改制成车刀,用的都是旧的,锯床上不能用了,锯齿秃了、报废了的、折断的,找个熟人要一段就够用,也不用花钱,要是用新锯条来改制,那肯定得不偿失。这种锯条其实比较常见,大街上很多鞋匠用它磨成修鞋的刀,切割橡胶、皮革非常锋利。

网友:
有现成的200x10x2mm的白钢割刀卖,两侧的后角都已经磨好的,也很便宜的,几元钱一根,我都是这样用的,平常只要磨一下正面,不要去开槽,开槽的话多磨几下刀的高度会低了,很好用的。

楼主:
现成的白钢割刀是不错,才4块钱一根,但是干不锈钢很困难,因为它硬度低了,所以用硬度更高的锋钢锯条来改制,好用不说,4块钱也省了

网友:
我都是用它来干不锈钢的。还有你那个夹刀架柄做短了,夹刀架上的前后两个螺丝要对准夹刀柄的前后两缺口夹(顶)住割刀,但夹刀架中间的螺丝要夹住(顶住)夹刀柄本身中间部位,这样夹紧了你做的夹刀柄才能发挥作用,否则夹刀柄比较虚。

楼主:
为了在刀架上同时安装四把车刀,刀杆都做短,每把车刀只用两颗螺丝压住。

网友:
东西做得好,图片太烂!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了在刀架上同时安装四把车刀,刀杆都做短,每把车刀只用两颗螺丝压住。

没有必要同时夹4把刀,两把就够了,用时再换。再说了你那刀片那么短磨不了几次就不够长报废了,刀片长点可以用很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