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台锯和曲线锯

楼主(2009-10-09):
正序浏览
最近想买个台锯做船的外板木条用,但是有点犹豫,因为看了下,好像有种曲线锯也可以来锯直线,想请教各位懂行的老大,我想买一种既能锯直线又能锯曲线的台锯有吗?请指点!

网友A:
锯船模木条的小台锯还是自己D一台的最好用。

楼主:
看的眼睛花了
还是轻各位推荐个吧!
主要是自己做船用
用现在的小电磨一点一点的割然后在打磨太累了!

网友:
曲线锯一般是锯弧形,以前自己做音箱的时候,就用来锯中间那个大孔,孔小就用电钻+开孔器

网友B:
买个小型的曲线锯即可,得伟锯很大,用来锯金属的

网友C:
买个圆锯倒装不就行了,上木工论坛看看,大把的,都是这样玩的

网友D:
得伟买二手的

楼主:
 唉!看来是没办法了
顺便问问大家那里有物美价廉的台锯推荐下吧!

网友E:
如果工作量大最好还是用台锯.曲线锯如果技术好最多只能保证木板的上面是直线,木板下面的直线是不好控制的.

网友F:
曲线锯,加靠山就可以走直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