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C的新用途

楼主(2009-10-09):
采用BEC的5V输出模式,和USB标准电压一样,USB标准电流500ma,这个BEC是3A的,哈哈,功率余量很大嘛...
而且...嘿嘿,开关模式的BEC,效率还过得去.....    看了一下...用的LM2596开关电源芯片...

火车上可以一直看电影了......

网友:
哈哈 总算有人发现这个功能啦 我也是这么干的

楼主:
当然,最好绑定一个电压监测,,,,防止过放....

回去装一个电压比较器

网友:
  几千年前都有人这么干了!!

楼主:
就是几千年前没有人说出来?开源文化哇....

网友:
只是充电?能否直接用?

网友A:
哈哈,我也是这么干的!用电调给我的ipod充电,因为学校寝室里不让用电。于是就用电调充,后来发现电调电流太大还加了限流电阻。到后来有发现家里有块12伏的蓄电池,于是把B6给接上面,又自己做了条USB线,寝室里就又有电了!还是用智能充电器给ipod充电,电池的寿命可以大大延长!哈哈玩航模真好!

网友:
不错,这办法真的不错,这办法很好,真的很好。。。。。。。。。。。。。。。。。

网友:
我也是这么干的

网友:
呵呵,这个变压也太贵了吧

网友:
我顶
魅族M6都用上了,好方法,我下次也这么试下

网友:
用车载充电器也可以,输入8到40V的直流电就可以输出5V,而且成本低。

网友B(2010-02-08):
引用 网友A:
哈哈,我也是这么干的!用电调给我的ipod充电,因为学校寝室里不让用电。于是就用电调充,后来发现电调电流太大还加了限流电阻。到后来有发现家里有块12伏的蓄电池,于是把B6给接上面,又自己做了条USB线,寝室里就又 ...

学校寝室里不让用电
我靠,什么学校的垃圾政策,
交那么多钱,连电都不叫用,太黑了,
寝室不会还点着蜡烛或煤油灯吧.......
你们学校太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学校寝室里不让用电
我靠,什么学校的垃圾政策,
交那么多钱,连电都不叫用,太黑了,
寝室不会还点着蜡烛或煤油灯吧.......
你们学校太黑了/////

不让充电,不是说不让用电。风扇、日光灯是会有的,不让充电的另一层意思是不让用手机、mp4、psp等影响学习的东西

网友:
改装一下,在车上给手机什么的充电,是不是比买的车载充电器好很多呢?

网友:
注意电流,小心充坏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