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IMX首发 FPV新方向,更安全,更稳定,造价更低廉,不怕遮挡,不丢信号

楼主(2009-10-09):
FPV新方向,更安全,更稳定,造价更低廉,不怕遮挡

目前传统的FPV使用  1.2G 2.4G 高频率传输. 其优点大概是 清晰度高,传输速度快,缺点是 超出距离 信号会突然丢失,被建筑物遮挡后信号丢失

新的想法是使用 VHF 频段 48MHz~223MHz  , 摄像头输出的 AV信号通过 AV-射频转换器  转换到 VHF 模拟信号,通过信号放大后发射, 接收更简单...随便一台电视就行, 便宜的小黑白电视只要100多块钱....7寸的........
此方法优点是不易飞丢...超出距离后 信号只会差  出现雪花,但是不会丢失信号,方向性不强,对建筑物有一定的穿透能力.......
造价绝对低于 目前市场上的 1000MW 的视频传输设备.....
VFH 放大 和目前市场上的 72M 遥控功放类似...价格不超过200元  DIY 的话 50块就够了

目前只是初步设想,希望有条件的达人尝试下....

楼主:
大家说说看这方案如何 ? 还是有人早已经尝试过 并且失败了?:loveliness:

楼主:
刚刚有人说  黑白没人喜欢 ....地面设备只要是个电视就可以   可以是黑白也可以是29寸大彩电  还可以是 7寸液晶电视....

网友:
好想法! 国外有人用900MHZ。 无线电专家们来谈谈具体方案吧。

楼主:
这个方案主要是 信号不会突然丢...还有就是   对建筑物 的穿透能力   放在1:8大脚车上用一定很爽
关于设备的大小...目前看来  视频转换设备很小..拆掉外壳更小

网友A:
你这样不就做成电视台了?其他问题先不谈,国家会允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样不就做成电视台了?其他问题先不谈,国家会允许吗?

一   现在都是闭路电视.
二   1.2G也是非法设备,国家也不允许,只能偷偷用...

我们只讨论技术哈

网友A:
既然这样你就试试吧,别说没提醒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这样你就试试吧,别说没提醒你。

我没设备,所以试不了哈.  只是个思,路觉得可靠...发来给大家讨论下哈
小弟初来诈道,多有得罪,还请楼上大哥海涵哦...

网友:
VHF涵盖了模型遥控、调频广播、电视、对讲机等等范围。
首先你不能干扰别的通信。你可以先查一下频道划分,利用频道间隔来进行图象传输。
但如果传输视频信号,我认为一定会被干预的。

可行性问题,技术上没有什么难度,但成本不会很低。

网友:
你肯定是忘记了,你的电视机天线的模样了,还记得当初的鱼骨天线么?就是定向天线,如果你现在用定向天线接收视频,1样很清晰。

网友:
用模拟调制传输信号的方式不仅信号质量差,还极容易受到干扰,功率大了,还干扰别人,别的不说,地面公众广播,地面无线电视广播,航空专用通信,还有民用的无线电通话专用频段,都在这个范围里,骚扰了哪个都是够喝一壶的。

PS:谁说现在有了有线电视以后,无线电视广播就被取消了?

网友:
PS:如果LZ是想在较低频的无线电信号里加载数字信号传输的话,首先面临的一个不可调和的矛盾就是频率越低,数据传输的带宽约窄。比较极限化的一个例子就是:潜艇的超长波无线电通讯传输距离长的一般人不敢相信,可是接受一封加密电报电文,长的怕是得几十分钟。传视频?呵呵。。。。。。。。

网友:
还可以用30MHz的频率传呢,飞大模型的在几百公里外接收都行.只是SSTV比较慢,下一贞扫出来的时候模型早炸了

楼主:
看来是不可行

网友B:
专家的XX来了

首先告诉你,暂且不论频率,效果肯定不如原来的2.4G。

因为普通电视制式采用的是AM调制,而2。4G的是FM调制,从调制度增益来看,FM要好于AM
AM还要面临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多径产生的选择性衰落,还有信号幅度波动带来的同步丢失,信号弱时会呈现画面撕裂现象
与FM突然丢失图像没有什么区别。

网友:
LZ的很专业!!

网友:
错了,是LS的。。。不是LZ。。。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告诉你,暂且不论频率,效果肯定不如原来的2.4G。

因为普通电视制式采用的是AM调制,而2。4G的是FM调制,从调制度增益来看,FM要好于AM
AM还要面临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多径产生的选择性衰落,还有信号幅度波动 ...

为什么80年代的电视机...信号差的时候就是有噪点...耍不是画面丢失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80年代的电视机...信号差的时候就是有噪点...耍不是画面丢失呢?

最大的区别在于,电视台发射天线和你家的电视天线是一个相对固定的位置,即使是信号很弱,由于电视机高频头内设计有AGC(自动增益控制)电路,这样信号被自动放大到可以工作的门限状态,即使是有大量的噪声存在。
而现实的飞机在空中飞行时,需要做各种动作,转弯等。因此,对于AM体制而言仅飞机发射机天线因本身的方向变化带来的增益幅度起落,加上各种建筑物带来的阻挡合计衰落可能都在30dB范围内变化,远远大于AGC电路的调节能力和响应速度。相对于FM,只要FM信号在鉴频门限以内,信号的幅度对输出基本无关,输出只与频率的变化有关。
另外,电视台的发射功率在几千瓦,通过远距离传输,虽然信号衰减了,但是接收点信号基本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变化。距离变化成倍才能感觉明显的变化。

网友:
频率不能随便用的,有划分的,否则就乱套了。
技术上应该可行。

网友:
早先我也想过,可以试试短距离传输,要做得很运,功率太大,干拢太大,初中的时候试过用88MHZ的频率传送声音,500MW才传200M,,,而且家里的电视被干拢得一个台都收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阅过!

你头像MM我很喜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首先告诉你,暂且不论频率,效果肯定不如原来的2.4G。

因为普通电视制式采用的是AM调制,而2。4G的是FM调制,从调制度增益来看,FM要好于AM
AM还要面临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多径产生的选择性衰落,还有信号幅度波动 ...

lz还是要多看看视频传输的文章,视频采用am制式是有它的优点的。采用何种传输频率都不要干扰现行的广播频率,那是触犯法律。还有使用电视机接收不可取,因为你的行为是违法的,而且很容易找到信号源。对于2.4G和1.2G只能直线传播,不适合远程视频传输。其实FPV的发展方向是近程,具有娱乐性的飞行。不必要追求远程,那样就失去运动的意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