猫猫开工了,持续更新~~~~~

楼主(2009-10-09):
粘船你们都用什么胶水?我一般用哥俩好,但是现在有些地方不能用~~有没有比哥俩好好点的胶,大概什么价钱,以前用环氧树脂粘过,因为没配料,不结实~~~~~

网友:
一样哥两好!!

网友:
藤椅也霸上!

楼主:
哥俩好粘软轴轴套不行吧~~会氧化粘不紧的 ~~~~~~~

楼主:
你那个看过了~~我看正面一样怕出事就要求看了下肚子~~没鸡鸡我才买的~~不过着肚子真么不是平的~~~还有细节问题不是很好~~船上有指纹,还有沙粒~~~

楼主:
还要截的,等装好电机座看下位置再截~~~~我喜欢红的~~~蓝的不耐看

网友:
我最近在做条CAT,做的差不多了~在装舵架的那个正方体这里要稍微加强一下的,感觉你的电机还能往后来点。

楼主:
因为上盖的关系~~靠后了以后换540电机的话会顶上盖~~ ,正在固定电机座

楼主:
天冷~~都3小时了还没固化~~~

楼主:
猫猫的重心在什么地方~~我没找到资料~~~现在都没有猫猫的安装资料~~完全凭感觉瞎装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猫猫的重心在什么地方~~我没找到资料~~~现在都没有猫猫的安装资料~~完全凭感觉瞎装的~~~

30%左右

楼主:
哦~~和一般的船一样~~~~~

楼主:
慢慢装配中~~今天把电调水冷板和连接器做好的话明天就能下水了~~~~~

网友:
要求不高的话哥俩好也够用,要提高强度的话还是环氧加碎波纤,用吹风加热,流淌性比哥俩好要好些

网友:
记得首航上视屏

网友:
赶快更新喏!

楼主:
这帖子都忘记了~~

楼主:
电池架高了~~~~~碰不到

网友:
电机不耐用,要是自带水冷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