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吉922与PG800配合问题

楼主(2009-10-09):
原9257感度50锁的很稳,换了922感度就高,调低了又飘,舵机设置152-33是否正确。

网友A:
futaba遥控器上MD922的设置感度一般是50-60,舵机应先在非锁尾模式下调好中点位置,然后将陀螺仪切到锁尾模式。舵机设置152-33太偏了,尾桨的顺滑度对锁尾感度有很大的影响,必须保证它的顺滑。

楼主:
感谢LS二位解答,明天就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futaba遥控器上MD922的设置感度一般是50-60,舵机应先在非锁尾模式下调好中点位置,然后将陀螺仪切到锁尾模式。舵机设置152-33太偏了,尾桨的顺滑度对锁尾感度有很大的影响,必须保证它的顺滑。

这个解释有点不明所以, 感度这东西对不同陀螺的意义是不一样的, 怎么会有一个"设置感度一般是50~60"的说法?

"舵机设置152-33太偏了"这就更莫名其妙了...

网友:
估计没看懂152-33什么意思,

楼主设为 152-25 试试看

网友:
152-33是啥子意思撒~

网友:
922要用152-25?那顺带问下用262hb的话是用152-33还是152-25还是76-33.......都不知去哪查舵机的频率,说明书上也没列.....

网友:
大数分数码锁尾舵机都是152-33

网友:
模拟舵机的频率不超过100hz,接收机的输出频率为71HZ。也就是说模拟舵机常用频率为71hz。脉宽为1520us的数码舵机都能适应该频率,只是锁尾效果受到影响。在舵机能够适应的频率范围内,陀螺仪输出频率越高,锁尾效果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