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问下华科尔60#这机子怎样?

楼主(2009-10-09):
。有没有哪位高手用过的 本人想买一台。。

淘宝有位朋友清仓给我了 价格1000
不知道合不合适

网友A:
整机价格确实非常便宜  但是配件有点贵 如果你保证很少炸鸡可以选择

最经济实惠的飞机还是450 配件简直就是白菜价  虽然首次投资稍微贵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整机价格确实非常便宜  但是配件有点贵 如果你保证很少炸鸡可以选择

最经济实惠的飞机还是450 配件简直就是白菜价  虽然首次投资稍微贵点

亚拓 山寨的 配件才便宜吧,正品还是有点贵吧,炸到最后95%的都是山寨配件,就只剩旋翼头是正版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亚拓 山寨的 配件才便宜吧,正品还是有点贵吧,炸到最后95%的都是山寨配件,就只剩旋翼头是正版的了。

当然了 首次投资贵是由于稍微好点的遥控、充电器、电池、电机、电调 、舵机、陀螺、配件当然是山寨的 谁能感觉丫托的是白菜价啊

楼主:
非常感谢 那我还是不买60#
会考虑买台4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