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的差别

楼主(2009-10-09):
手里有两块表,一块很早的,一块是MF47,打开发现MF47表的电阻很少,怎么回事呢?知道的朋友指点一下。

网友:
模块化了,先进了啊,:

网友:
bu dong qiang wei zhi

网友:
少不等于是不精确!你还是买个数字表吧!3倍半的就够用了!

网友:
数字表好用,精度要好,3位半的就够用了,4位半的太贵,如果买个示波表,如ut81b,呵呵,那好多仪器都可以省了

网友A:
左边的表好象没有10K挡位吧,无法测量高阻值电阻。指针表和数字表来说精度相对低,但反应迅速,在要求不高的情况下指针表好用。个人观点

网友:
是不是用了贴片电阻?可能在背后吧,LZ看看背后除了转换开关外还有东西么?

网友B:
你这47型表是低质伪劣产品!!新的最多也就30元左右,这种表表头磁钢小磁性差灵敏度低!档位转换开关直接是印刷电路板制作,用不了多长时间就磨损完了,整体做工粗糙,用的元器件都是低质量的(为了降低成本),现在国内正规好点的也就是南京出的47型,以前叫南京电表厂,牌子好像叫金川,这种表还行用的基本都是金属膜精密电阻,量程转换开关是独立的转换开关,开关铜接触片厚度估计有1MM左右比较耐磨,不像你那种直接印刷板制作的只有0.1-0.2MM厚,金川表的表头磁钢大灵敏度高精度还行,内部做工也不错,这种表跟你的那种表好坏对比,比较简单的一种方法就是试试重量就知道了,伪劣低质的很轻,质量好的比较重(主要是磁钢重)南京金川的100元左右,你那种最多30元甚至还便宜

网友C:
万用表不要用充电池,电压低,1.2V,影响电阻档精度;自放电大,很快就没电了,还得充,麻烦。

网友:
这个....不懂.......

网友D:
以前我们在学校实习自己组装的mf47表,能达到1级甚至0.5级精度,学校卖给我们只要15块钱。数字表也有,却只要10块钱。呵呵。

网友E:
你这两块都是山寨产品
给你看看以前没缩水前的正宗南京电表厂的MF47

网友:
航模还是用数字的准点,不过山寨的还不如这个MF47

网友:
可惜这种已经是可遇而不可求的MF47了。

网友:
想当初上中学时,买个万用表都是梦想,只能用1MA的元表头做了一个.

网友:
中 国的伪劣东西太多了!

网友F:
有同感

当年的MF47是50多元一块,差不多我妈一个月的工资,前二年我注意了一下,是40多,想当年南京电表厂的利润和现在无法比,也难怪南京电表厂倒了。我没办法发图,要不我发个30年前的MF47上来,又有点小差别。想当年为了提高表头灵敏度连动圈线圈都改绕过,游丝也盘过,波段开关也是自己做,物资紧缺啊。有钱都买不到,虬江支路,牛桩路,襄阳路等是经常光顾的地方,看到处理的废旧电子元器件,排队抢。
再说个旧事,检波二极管60年代中期(我上小学时)要17元多,为了不要经常调拨矿石机中的矿石触针,老爸买了一支检波二极管回来,对我说,二斤糖炒栗子哦。这句话我到现在每年栗子上市时就会想起。现在的DIY友真是想什么都能买到,真幸福。
过二年等我退休了,我一定要开个话题贴,好好聊聊DIY经历,一定很有意思。

楼主:
看来大家对表的感情还是很深的啊!
动圈线圈是做什么用的?游丝在哪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左边的表好象没有10K挡位吧,无法测量高阻值电阻。指针表和数字表来说精度相对低,但反应迅速,在要求不高的情况下指针表好用。个人观点

确实没有10K挡。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47型表是低质伪劣产品!!新的最多也就30元左右,这种表表头磁钢小磁性差灵敏度低!档位转换开关直接是印刷电路板制作,用不了多长时间就磨损完了,整体做工粗糙,用的元器件都是低质量的(为了降低成本),现在 ...

看来是高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万用表不要用充电池,电压低,1.2V,影响电阻档精度;自放电大,很快就没电了,还得充,麻烦。

学习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以前我们在学校实习自己组装的mf47表,能达到1级甚至0.5级精度,学校卖给我们只要15块钱。数字表也有,却只要10块钱。呵呵。

1级甚至0.5级是什么意思?什么概念?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两块都是山寨产品
给你看看以前没缩水前的正宗南京电表厂的MF47

确实不一样啊!

网友:
买个数字的吧

网友:
35元买了一只,那个线针,一按就进去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看来大家对表的感情还是很深的啊!
动圈线圈是做什么用的?游丝在哪儿?

动圈是带着表针转动的,游丝就是弹簧,拉住动圈的转动,达到扭力的平衡后表针就停下来,可以读数。动圈内没有电流了游丝就把动圈和表针拉回到零的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G:

动圈是带着表针转动的,游丝就是弹簧,拉住动圈的转动,达到扭力的平衡后表针就停下来,可以读数。动圈内没有电流了游丝就把动圈和表针拉回到零的位置。

动圈和游丝可调吗?

网友:
动圈线圈要拆开表头才能看到。游丝在玻璃下,不拆也能看到,连着调零螺丝。调零实际上就是调整游丝。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这两块都是山寨产品
给你看看以前没缩水前的正宗南京电表厂的MF47

也来凑个热闹,跟了我30多年的MF47,看看有什么不一样

网友F:
图没有传上
20091012重试

网友:
引用 网友F:
当年的MF47是50多元一块,差不多我妈一个月的工资,前二年我注意了一下,是40多,想当年南京电表厂的利润和现在无法比,也难怪南京电表厂倒了。我没办法发图,要不我发个30年前的MF47上来,又有点小差别。想当年为了 ...

前辈啊!我小时侯也憧憬着入门电子的世界,襄阳路离家近去得容易点,牛庄路当年骑自行车找了好久才找到,而且还差点迷路出不来了,哪像现在那么好找。现在有北京路赛格了,什么东西都好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图没有传上
20091012重试

好漂亮的表!

网友:
引用 楼主:

动圈和游丝可调吗?

游丝的里圈焊在沾在动圈上轴座上,游丝的外圈焊支架上的可旋转的焊片上(套在带有宝石轴承的螺丝上),旋转焊片就可以调节指针(与动圈)的零点位置,表面上的螺丝下面是个别棍,旋转螺丝别棍就带着焊接游丝外圈的焊片旋转,调节指针的零点。游丝除了弹簧的作用还是动圈的连接导线,上下一对游丝也是动圈的引出的正负极连接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