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0和200的主轴通用吗?

楼主(2009-10-09):
250和200的主轴通用吗?

250的主轴很多地方有卖,200的就少了点,如果通用我就把250的主轴用在200上了

250和200还有什么部件通用的啊?过来人说下经验吧

网友:
250 主轴3.5mm    200 主轴 3.0mm

网友:
主尾桨通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250和200的主轴通用吗?

250的主轴很多地方有卖,200的就少了点,如果通用我就把250的主轴用在200上了

250和200还有什么部件通用的啊?过来人说下经验吧

除了桨,球头,球头扣,电机已外没有什么通用的.换成250吧,尺寸稍大一些,但配件多,价格低.
我的下一个目标就是将250的尾管换成200的短管,然后再换200皮带和大奖,这样就可以将250改成200的体积,方便在狭小的室内飞行.但是又可以享受250的低廉配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了桨,球头,球头扣,电机已外没有什么通用的.换成250吧,尺寸稍大一些,但配件多,价格低.
我的下一个目标就是将250的尾管换成200的短管,然后再换200皮带和大奖,这样就可以将250改成200的体积,方便在狭小的室内飞行. ...

我也打算机身换成250的,200配件难搞,250配件很多山寨质量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