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該不該相信的記錄【转帖】

楼主(2009-10-09):
不知道該不該相信的記錄
今天中午路過陽光運河
看到難得一見的平靜
雖然側風還是不小
還好沒有白浪滔滔

惦記著cool-runner連基本的測試都還沒有完成
看來下午的工作得緩一緩了
跑回家充完一組電池就匆匆的出門了
途中又跑到泰山搞定一家客戶
再回到二重已經16:20了
天色已經有點要暗了
趕緊下水吧!
衝了兩趟感覺速度不錯
第三趟覺得動力有些怪就回來看看
船還沒到岸邊就發現又是單車駛回
他x的正槳又掉了(已經第二支了)
還以為又是硬軸沒黏好脫落
一看硬軸還在就是槳不見了
想起來那顆防鬆螺絲因為比較鬆
所以跟反槳交換 以為鎖在正槳就沒事
無奈因小失大得不償失
加上GPS按鍵向上擺放收訊比較差
居然是從艙蓋蓋上就沒訊號
所有項目除了時間還在跑其他都給我顯示"0"
我火了!真的火了!
最近不是天氣不好就是浪況不佳
難道要到麒麟潭完成測試嗎?
冒著馬達爆磁電變掛點的風險
毛起來把3720/3拿出來裝上去
沒有防鬆螺絲拿兩顆螺母硬裝上去

把船丟下水就衝出去了
衝第一趟感覺極速就是比X442快
不過初速感覺沒X442容易建立
第三趟尚未完成船就搶背插水
這時雙腿才開始發軟
跑到對岸把船救起來
打開一看出現我不太相信的數字!看看吧!

楼主:
沙发自己坐
不知道真的假的

网友:
有这么高

网友:
可重覆的说一遍!

LZ當你所试的船突然飛離水面失速時所测出的時速是不準確的,

网友:
到底有多快?看不到图楼主说个数吧!

网友:
有视频看看就好,不是不相信GPS的数显,只是我之前也试过跑O艇,用同一型号的GPS测出112KM的时速,当时是用6S锂聚,速度较快,但到112KM还不至于的,记忆中也是有几秒船体飞离了水面,可能就是那瞬间的失速造成的~~

照片

网友:
厉害,有这么快..

网友:
GPS测的还是比较准的~~~

网友:
GPS我在车上试过,高速跑100,GPS有时是126,有时是110,总之不是很准

网友:
用品牌gps 及大一点的gps 测出来的速度还是比较可靠的。
体积过小的gps  因为接收gps信号天线也同步减小,必须提高接收的灵敏度,接收到gps反射信号的可能性会增加,产生信号漂移现象。直接反映就是速度突然增加,这种情况,只要一看gps路点记录就可以知道。

网友:
还是雷达枪准,GPS误差太大。

网友A:
150快乐喔

可惜少个视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惜少个视频

 支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