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晚上时间做的电机水冷座~~~~~~~是我做的最精致的一个~~~

楼主(2009-10-09):
工具只有锯和吊磨~~~~哎~~磨费N只钻头,光水道那个孔就用了半小时,先用4MM转头一边打1.5MM~~接着用3MM的钻通,在用4MM慢慢扩孔~~~~~~这个做事通用的~~为以后换540准备的~~~~~~~

网友:
这个电机是用在飞机上的吗?

网友:
挺精致 键盘ALT键很个性~

网友:
DELL 大陆地区的键盘

网友:
水管通过的面积太小,建议再钻两个孔

楼主:
没空间了~~~没事,以后飞540用的~~这个只是辅助水冷~~~

网友:
这电机应该是XXD的2218还是2214啊?我记得它自带有散热风扇的啊!

楼主:
2218~~~2214不带风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