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老鸟指路,接收电的问题

楼主(2009-10-09):
各位大大,我买了很多普通的镍氢充电电池,可以自己包出来用作50和700的接收电吗,不知道放电量够不?

网友:
可以用的。我的600直机和固定翼用的就是这样的电池和镍镉电池作接收用,很好用。

楼主:
谢谢,就怕不耐草啊

网友:
我的汽油船上的接收电也是这种电池

网友A:
PS的还可以 GP的就不要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PS的还可以 GP的就不要用了~

上将以前是否买到过假的GP电池?GP靠Ni-cd/Ni-MH起家的,Ni-MH现在应该是No.1 in the world了,品质还是不差的

网友:
可以用的

网友:
完全可以用。如果要耐操,用动力锂电加UBE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