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fineon EPP 开工啦...不断更新中。。。已完工,多图

楼主(2009-10-10):
一直想作双翼仓身3D机,之前作的小比斯感觉飞航线没有问题,但特技就不行了,看到这款机,非常心动之下,就开工了~

下 载的图纸,说明是用85CM翼展,5MM EPP板材作的,个别用9MM EPP,起飞重量250克左右,建议使用2204电机+2S 400MHA电池。。。我作不到这么轻!

刚打印完图纸,切完EPP板材,85CM翼展,仓身用3MM EPP, 主翼/付翼/尾翼/尾舵等用4MM EPP ,空板材重量102克!  没想到这么重啊,如果按教程里讲的全用5MM 板,那这个重量。。。。

现在正在作板材加强,我看教程里,老外作机,付翼,尾舵,升降舵都不作加强的,难道这样不怕软?5MM EPP 也感觉软啊,,,我现在用的是4MM,感觉心里没底~!

切完的EPP空板材,净重102g

部件               加强前     加强后
--------------------------------------------------------
主翼(上)                         14g                    23g
主翼(下)                         14g                    26g
付翼*4                             3g*4                   5g*4
垂直尾翼                             2g                       3g
尾舵                                  3g                       4g
升降舵                               6g                       8g
机翼立柱*2                       3.5g*2                 4g*2
机身侧片*2                         9g*2                  9g*2
机翼中线支撑                       3g                      5g

配件板材:
机身主梁支撑                       5g                      8g
机身上前侧盖板                    1g                      1g
机身下尾部盖板                    3g                      3g
机腹锂电位加强                    2g*2                  2g*2
机身内各种龙骨                   10g                     10g
------------------------------------------------------------
              SUM:             未加强:102g        加强后:141g

仓身组装完成,尾翼,尾舵,垂尾,舵机*2已安装,这些的重量是89g

配置:紫金铃2730 KV1350+XXD20A+9G舵机*1+4克舵机*2+5克接收2S 800MHA+ 9040HD桨,起飞重量327克

(未安架起落架,机轮以及电池275克,起落架,机轮安装后280克,2S 800MHA电池47克)
已试飞,应无人拍摄,所以没视频。

上/下翼的联动是通过大头针和棉签棒加碳杆而成,经测试非常实用可靠,制作也方便。  右拉角度有些大了,虽调整但心理感觉有些偏大,试飞有些偏向,旦当天风大,所以也不清楚是否右拉角度问题。。。。固定后的电机座,再调拉力线,实是不方便的事情。

上/下翼的联动是通过大头针和棉签棒加碳杆而成,经测试非常实用可靠,制作也方便。  右拉角度有些大了,虽调整但心理感觉有些偏大,试飞有些偏向,旦当天风大,所以也不清楚是否右拉角度问题。。。。固定后的电机座,再调拉力线,实是不方便的事情。
下 载次数:1

网友:
下 载次数:1

网友:
碳纤加强完后的板材,138克

下 载次数:1

网友:
先作涂装,自已设计的,手工涂装,,好费时噢~~

下 载次数:1

网友:
两侧的机身涂装完成,要作到一一对应真是不容易的事啊

下 载次数:1

网友:
主翼涂装完成,自已设计的~

下 载次数:1

网友:
配套的尾翼也涂装好了~~

下 载次数:7

网友:
下 载次数:0

网友:
以大头针插入棉签棒,再插入机翼,点些胶水固定,中间以1MM碳杆联结,热融胶固定

前几天新买到的UHU泡沫胶,125ml大支的,很好用,透明的,干起来快,牢固与黄色那种差不多,但不会有黄色的痕迹留下。
曲线尺,手工涂装时很管用,,,平行尺在画平行线时,,,非常方便。

这个胶不错,强烈推荐一下,据说市场上假的很多,我的用下来效果很好,应该是真货了~  18元/支,淘宝上很多~

以上制作过程和经验,与君分享,飞机已试飞,非常好飞,苦于一人飞行,没有视频,飞行属慢速机,动作灵敏,轻盈,新手也很好上手。老外的制作过程中,整机飞行重量是260克(2204+10A+2s 400MHA)我想室内飞肯定不错,但没这个场地,所以我作的虽稍重,在室外有风情况下,倒是个优势了。 发贴辛苦,观者需顶,在此谢过~

网友:
顶,手工真棒,能把这架飞机和比斯的图纸发出来吗?

网友:
可以用500mah电池,重量可以减轻一些。
另外EPP板材的发泡倍率不知道LZ选择的是那一种,epp板的发泡倍率不同重量不同的。

网友:
好飞机,手工真巧!

网友:
您应该选择2208+12A+800mah, 更适合一些

楼主:
手上没有空闭2208, 电稠用的20A也偏大了,所以总重量就上去了,另外空板材100多克,所以飞机也轻不了,可能与我的EPP板有关,老外网上作的是250G

网友:
6楼是高手,如何减重多问问他,老牛了他.做了个全飞重量137克的机机,让俺口水了一地.整死做到了不加电池137克,整整多了块电池的重量啊,这就是高手啊!

网友:
这么大的飞机,觉得上2212KV1000 1047飞室外,问题不大吧。
这贴不顶对不起良心!

楼主:
电机,电调爆的香蕉头有接触不良现象,造成有时电机会转不起来,直哆嗦,害得只能拆机修理,刚刚修理完,实际上如果直接把电机和电调焊上,不用接插件,又轻又可靠~~  以后建议大家直接焊~

网友A:
LZ  "大头针插入棉签棒,再插入机翼,点些胶水固定,中间以1MM碳杆联结,热融胶固定"  上下都固定怎么联动的?可以详细说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  "大头针插入棉签棒,再插入机翼,点些胶水固定,中间以1MM碳杆联结,热融胶固定"  上下都固定怎么联动的?可以详细说说吗?

请配合我的图片看,大头针插入棉签棒时,要转几下,把棉签棒的孔扩稍大一些,使棉签棒可以自由转动.大头针一端插入机翼后点上胶水固定死.这样棉签棒等于可以在机翼上自由转动的了,然后上/下翼的棉签棒中间插上1MM的碳棒起连接同步作用,用热融胶固定,其间要把上/下翼调同步平直了,热融胶固定的好处是可以加热后调节,同步平直后,待冷却就固定牢了.   这个方法我自已研究的,实践证明,非常好用!且非常方便!

楼主(2009-12-31):
图纸[localimg=400,283]1[/localimg]

文件名:
描述:
下 载地址: http://www.rayfile.com/files/49cc9dee-f613-11de-a84a-0014221b798a/
预览:

网友:
图片怎么看不到了

网友:
图片统统报销了!
都是红XX!

楼主:
图已修复

网友:
改用2208吧,好飞点。

网友:
学习楼主大头针舵面连杆方法,顶!

如果大头针沿机翼平面折弯90度,棉签棒转90度会不会更好?

网友B:
相当有型哦!楼主涂鸦功夫

网友C:
 新年顶。。。楼主费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