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请教DLG常识

楼主(2009-10-10):
某人!!天天在这dlg来,dlg去的,我心动啦~~~
所以请指点一下相关的常识,给网页链接也很好。

首先想问的是:
机翼木质?泡沫?自己做,用碳片加强够吗?
有没有带副翼的?
拿鱼竿当尾管,靠谱?
常见尺寸级别?重量?
无副翼的,搞个超便宜两通飞,是不是会很爽呢

网友:
哈,没想倒毒到一片啊,现在市场上有入门级的,300左右吧,可以买到成品!

设备上嘛,用超小接收和舵机就OK了

供电部分,一般有2种方案,一种是买无绳电话的小电池自己回来组4.8V或者6.0V  总重在30到35克

另外一种方案就是使用 UEBC加7.4V锂电(锂电使用MP3的小电池来组)总重在 25克左右

成品机中高档的一般都是复合材料因为要轻还要牢固(1米5的翼展加设备全重只有200多克),但价格很高,2000以上。这种机一般是带副翼的,因为在一些情况下是要把副翼当做襟翼来使用的。比如盘上升气流,盘热气流,降落的时候做空气刹车使用等等。(玩了滑翔机才发现高级控的功能的用处,呵)

入门级的成品机多数是轻木,重点,强度差点,留空时间短点,但练习还是不错的。这种一般是2通的,翼展700左右,无副翼。

另外,如果自己做用鱼竿做尾管有点重了,不是因为碳管重,是因为鱼竿壁比较厚,专业的成品机是非常薄的甚至透亮。

就了解这么多,还请DLG老手指正!

楼主:
多谢!可惜由于网络原因刚才发帖失败。。。看来好的DLG还挺厉害的,因为光设备也要四十克左右吧!太小的舵机我目前还没见过质量赶得上futaba小舵机那样水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