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个玩意儿是利用啥原理飞出去再飞回来的

楼主(2009-10-10):
以前玩过的玩具飞镖,但是不知道是利用啥原理飞出去又回来的

网友A:
我想应该和陀螺有点关系。

网友B:
原帖由
ltt4511
于 2009-10-10 11:18 发表
我想应该和陀螺有点关系。
同意~~

网友C:
回力镖的原理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流体力学问题,但定性来说可以和陀螺类比而理解。回力镖的回转相当于陀螺的旋进。陀螺旋进是由于重力和支持力形成的力偶矩指向旋进的方向,回力镖是由于上下叶片相对于空气的速度不同(自转速度分别与回力镖整体运动速度相同和相反),导致上下叶片受到的“压力”(螺旋桨原理)不同,合效果也是个指向运动方向的力矩。这个力矩能改变回力镖自转轴的方向,产生回旋的效果。

网友D:
飞来去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