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CJM-250车床回差感觉大,如何解决?

楼主(2009-10-10):
五月底新购得CJM-250,回来只是试试车,基本没用,但大小车的手轮都有回差,感觉很不舒服,问厂家回答就这样,
请教各位有此机的模友你们的JJ也是这样么?有何好的解决办法么?谢谢了!

网友:
不会一点回差也没有 的  除非更换滚珠丝杠   没有必要

网友:
回差大了是不是影响加工精度啊?

网友:
LZ的床花了多少米啊?

网友:
我的车也一样,但轴向进给拖板有调回差的,小走刀拖板没有调节的地方,不知道这样在干活时会不会影响什么

网友:
难不成你是一颗大头菜?

网友:
有回差,要仔细调整中拖板上面那三颗螺丝,慢慢调,反复调,直到回差很小很小为止。现在工厂产品出厂的时候,工人计件工资,很难调整到最佳角度,我们只能自己慢慢摸索。可以肯定不是零件本身的问题,是装配调整没有搞好。慢慢研究吧,祝你成功。
  小条拖板的调整在固定手柄的那两个螺丝上,慢慢调整,能解决。

网友:
 这都不知道啊,看看手轮后面两个圆螺母松了没,调到合适的紧度,普通车床丝杠回差3分之1圈以内是正常的,铣床可在丝杠螺母那调。

楼主:
谢谢各位指点,我玩床是新手,床到手时的调整状态确实不敢恭维,但同时买的扬州兄弟的BF20铣就调整的很好,看来还是工人的责任心问题!
明天正好是周末自己动手调试试!谢谢各位!

网友:
也想搞个这床,楼主是在厂家邮购的?多少米米啊

网友:
6楼鸟屎不会说话

网友:
没有床闹心,有了床还是闹心。我7月买的BB25-1。到现在也没整司致。不是这不行就是那不合适。卡盘的超差问题,小托板与卡盘不垂直的问题......总而言之。烦恼是一个接着一个。

网友:
哈哈

没有车床闹心。有了床还是闹心。不是这不行就是那不合适。老是整不明白。我的BB25-1就换了卡盘。超差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小托与卡盘不垂直更是先天性心脏病。闹得是无所适从。

网友A:
小拖板本身可以调角度,怎么会不能与卡盘垂直呢?不调整小拖板,安装车刀找好角度一样。

网友:
自己调整或找人调整,我的c2是3个半格的回差,一格0.025mm。丝杠太紧就给丝杠螺母加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拖板本身可以调角度,怎么会不能与卡盘垂直呢?不调整小拖板,安装车刀找好角度一样。

老撅杆有道理,小拖板不垂直,就失去价值了,圆锥是没法加工了。

网友:
有回差的话,应该是在丝杆与螺母的配合,自己改个消回差螺母的,坛里有贴子的,搜搜看吧。

网友:
回差会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