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黑人大侠

楼主(2009-10-10):
黑人大侠你好!我的是EK2-0702控制器,最近发生无法飞高的问题。请帮忙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A:
控制器?
你的E004改无刷了?
我所知的004是四合一的问题导致的动力不足
如果你也是这样,,不要求助了,无解.......
不过两个办法可以尝试一下
换12T的齿轮+1500电池
或者换老板四合一
12T齿轮没有适合004轴颈的,你可以买玩具四驱车的配件,奥迪双钻的一套2个才5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