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UBA 6ex HP 72M 用的软天线

楼主(2009-10-10):
软天线要方便些 ,请教 FUTUBA 6ex HP 72 能不能 用对讲机用的软天线? 接口是不是一样的?

网友A:
要频率相同的天线才能用。接口不一样。

楼主:
对天线不了解,以为就是 一根铜线。 是不是不同长度的线对应不同的频率

网友A:
对的哈,不过貌似40m-72M的拉杆天线长度都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