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

楼主(2009-10-10):
为什么 我车制出来的棒棒 棒棒上有粗 波浪形纹路 可以摸出来的

我说的是棒面 不是端面 端面的振纹是我故意搞的

刀是瑞典机架车刀  材料是铝

转速800   不是很细的纹路 是一段一段的 大概纹路间隔有 2MM左右
看上去好像很光滑 仔细看 实际上有纹路的

网友:
刀稍高比低了好些

其他的各位高手都说了

网友:
亮剑是請你把你的車刀拍個照給大家看看.
一般車鋁的刀要峰利要尖角,像麻花鑽刀口一樣.
車時可高速(大於1200轉)及用煤油作切削液.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刀高了吧

刀低了 ~

网友A:
刀高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下刀尖是否在中心

确实距离中心有半毫米误差~看来这点误差都不能马虎呀。。。

网友:
车铝加煤油最光 老车工应该都知道的

网友:
好象是震纹,刀不要伸太长,夹紧些对好中心,刀尖磨尖些,个人愚见不对勿怪!

网友:
不错了,
我车的比你这个还粗糙,
不过我车的都是45钢.....

网友:
车铝材料要高线速度!转速要上3000!!!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有我现在切断有尖锐的响声~ 但是可以切  一旦加上点机油做切削液 就不出屑了~ 切断刀顶着工件 很费劲都不出屑~ 擦干净就又出屑可以切断了~很奇怪~
看下刀尖是否在中心

楼主:
还有我现在切断有尖锐的响声~ 但是可以切  一旦加上点机油做切削液 就不出屑了~ 切断刀顶着工件 很费劲都不出屑~ 擦干净就又出屑可以切断了~很奇怪~

楼主:
走刀还没用 因为不会自动分离功能 所以怕打到卡盘  都是自动走刀的~

网友:
把走刀,,,调到最慢的...
可会好点

网友:
用车铝专用刀粒。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先亮劍,大家才好評.

亮剑是只问我的床子吗?
床子是D180

网友C:
請先亮劍,大家才好評.

楼主:
再上两张图看上去清晰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