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FPV首航以及干扰问题

楼主(2009-10-10):
视频太长了,我就剪了两小段。首飞虽然成功了,但是问题依然还有很多。
    我的是800mw的博通+10db定向天线,视频的最后还是有黑线的干扰,请问如何才能去处呢?
    还有就是飞机起飞后老向右偏,应该如果调整呢,尾舵调平了,而且整个垂平尾都粘死了。

网友:
你那个干扰的情况不太清楚,偏航的话有螺旋桨反扭的问题,我飞的时候也是这样,大油门往右偏,关油往左偏

网友A:
楼主 用的什么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 用的什么控
陈年老货5年前搞的x3810 ADT 不知能控多少米。接收机是原装的PCM接收机

网友B:
草地上是什么动物?一眼扫过去像斑马?难道是干扰引起的误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草地上是什么动物?一眼扫过去像斑马?难道是干扰引起的误会?
那个是牛,有奶牛

网友C:
最后降落直接插地了。。。。

楼主:
今天在市里又飞了,干扰更猛烈了............不到400M就花屏了,大机动拐弯也会花,然后直接蓝屏,摆平后好了。大侠们有什么建议么,这样根本不敢飞远啊...................

这个是正常的

这个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后降落直接插地了。。。。
很方便啊,反正坏不了

网友:
上点飞机的照片吧,让大家看看你的布置

网友D:
我觉得问题是摄像头前端的事情,而不是传输和编码的问题。不知道用的摄像头是CCD的还是CMOS的?可以考虑给摄像机单独供电,而不是和马达使用相同的电源。也可以考虑隔离或去扰,就是加磁珠,磁珠两端加大的电容滤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问题是摄像头前端的事情,而不是传输和编码的问题。不知道用的摄像头是CCD的还是CMOS的?可以考虑给摄像机单独供电,而不是和马达使用相同的电源。也可以考虑隔离或去扰,就是加磁珠,磁珠两端加大的电容滤波。 ...
摄像以加DIY的基本滤波电路,转弯急时就蓝屏,大家是不是都这样?我觉得不会是摄像的问题啊。?虽说我的摄像壳子给拆了,只包了层塑料泡沫膜吧。还请指点:loveliness:

网友:
降落很帅!
这样的偶尔横纹很正常的,栢通的设备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无法避免!

楼主:
发个视频,在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的停车场,最后拉起的时候就有干扰了。
我觉得是不是飞得太低了,好像是超出天线扇面了

网友E:
1.2G还是2.4G啊?!

网友:
另外你做屏蔽了吗?飞机接收机那边,不是视频的。

网友F:
共用电吗? 是的话需要滤波
然后 白色的花点  是干扰信号
建议换频道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另外你做屏蔽了吗?接收机那边,不是视频的。

接收机没屏蔽

楼主:
引用 网友E:
1.2G还是2.4G啊?!

1.2G发射,72M PCM接收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共用电吗? 是的话需要滤波
然后 白色的花点  是干扰信号
建议换频道

公用电,已加滤波,明天飞换个频道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