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虎最新90级机是什么版本? 雷虎和yt推荐哪个呢?

楼主(2009-10-10):
如题

继se 版本后 最新的版本是什么呢? 空机价位大概多少 ?

90级机机,各位推荐 雷虎 还是 YT 的 3D 性能好呢?

小弟继续请教:  不知 90级 发动机  yt 和 os 比 哪个好点?

网友:
YS的挑油 OS比较经济!
雷虎的配件的价格应该比YT的高 至于3D性能没飞过雷虎的不发表意见!

网友:
亚托的发动机就是OS的发动机

楼主:
不是哦  亚托 和 os 不是一个牌子吧?。。。

网友A:
雷虎也可以做3d,只是动作没有亚托来的那么跳。反而我个人认为3d动作并不是跳的厉害就好看了,动作从容才有美感。

但配件价格方面,雷虎会贵些。

亚托引擎就是os给OEM的,所以是一样的东西,只不过os出厂时装的0.2的缸盖垫片,而亚托是装的0.1的垫片。

整机价格也是雷虎贵不少。

楼主:
这样哦

前几日听一个亚托飞手说 雷虎出了 se 后的一个新版配置  不知道有哪位高手试过了没有  性能怎么样

我就是一直喜欢雷虎的从容感的

网友:
还是雷虎的从容更好些~

网友:
SE後出的就是3D版

一些零件改塑膠的,某些零件有強化升級

3D版比SE版輕
3D版約4.9公斤
SE版約5.2公斤

兩架我都有飛過
3D版比較輕一點,但是靈活性差不多

有人要嗎?我可以出售。

网友:
雷虎是老牌子了

网友:
雷虎903D或者se。。。YT要买就买新版。。。

网友B:
肯定是推荐亚拓啦~~雷虎就是玩具厂家啊~~东西太多太杂~!

楼主:
YT 哪里有新版哦?  yt700除了 np  就是 顶级版  了啊

顶级版我看也配置也一样哦...  就是不知道具体哪些配件换过~

网友C:
还是买雷虎啦!!!质量有保证!!!亚拓的质量我个人觉得不怎么样,亚拓的两片式侧板虽然是现在的主流,但有谁见过两片侧板间的距离有那么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是买雷虎啦!!!质量有保证!!!亚拓的质量我个人觉得不怎么样,亚拓的两片式侧板虽然是现在的主流,但有谁见过两片侧板间的距离有那么宽的!

你这话说的太不专业了,杨格的新款90 也是这么宽的

网友:
要看质量的话, 雷虎好, 当然一分钱一分货, 雷虎的配件要稍微贵些

买雷虎吧, 这年头满街都是YT, 看的人审美疲劳

网友:
路过看看,雷虎我有50、亚托我有500

楼主:
谢谢各位说了这么多
但 到底 雷虎最近90级是哪款哦?....  不会是3D版吧?

网友(2010-06-16):
引用 网友B:
肯定是推荐亚拓啦~~雷虎就是玩具厂家啊~~东西太多太杂~!

对啊,YT宇宙第一~

网友D:
等摔机后,你就知道雷虎和亚拓的区别了,雷虎90SE 摔次的代价在4000-5000,同样摔机亚拓在2000-3000之间。90SE基本全套下来在10000-12000左右,同样配置亚拓在7000-8000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雷虎也可以做3d,只是动作没有亚托来的那么跳。反而我个人认为3d动作并不是跳的厉害就好看了,动作从容才有美感。

但配件价格方面,雷虎会贵些。

亚托引擎就是os给OEM的,所以是一样的东西,只不过os出厂时装的 ...

貌似 是亚拓的用的0.2缸盖垫片 而OS是0.1的缸盖垫片吧~~!

网友E:
T-REX700 与 90SE!

楼主:这个还用选择吗?我徒弟有一台很牛的顶级版雷虎90SE,全升级!价格就不说了,你要的话我让他便宜出给你,正愁着这个机器怎么处理呢~~我也飞过他的机器!配置也是顶级的,怎么飞都没有T-REX700爽,他一飞我的700就不想摸雷虎了,吼着要搞台700,现在什么时代了都!我把两台机器放你眼前,你绝对毫不犹豫的选择T-REX700!至于重量的话就更加走远了。:loveliness:

网友F:
引用 网友D:
等摔机后,你就知道雷虎和亚拓的区别了,雷虎90SE 摔次的代价在4000-5000,同样摔机亚拓在2000-3000之间。90SE基本全套下来在10000-12000左右,同样配置亚拓在7000-8000左右

你的摔机成本那么高?!

网友D:
引用 网友F:

你的摔机成本那么高?!

一组FUN-KEY 90碳桨、碳钎副翼、垂直水平尾翼、尾管、尾撑、传动轴、前传动齿轮、大齿轮、头罩、主轴、横轴、平衡杆、金属副翼控制L臂、金属中联、金属桨夹、脚架、脚架铝管、碳钎座侧板、尾舵机架、BLS251、前舵机架

网友:
傻子才会修!直接扔垃圾桶里,一个顶机版空机才多少啊!炸成你这样也要相当高的水平!

网友:
我的700,平均炸机成本在1500左右,浆不是什么特别好的浆,一般都用是芬记,YT690D,毫克CA系或CT系,横轴真的很难坏,(想坏它可能需要点难度),什么横轴,主轴,尾管的,这次炸了,下次再炸就省了啊!我想说的是炸机均价格没那么夸张,别新人还没开始呢,就吓跑掉了!说不定未来人家还是模界的新秀呢!对待新人要慎重!

网友:
新手买YT.老鸟买雷虎

网友:
YT的质量不能和雷虎比

网友:
雷虎90SE很稳,就是配件贵,但是质量个人感觉比亚拓好。

网友:
不能这么说,廖大师飞雷虎飞的多漂亮!只能说各有各的长处,都是好飞机。

楼主:
天  我这贴过了半年多杂冒上来了  奇特~    多谢各位关心

小弟在4月底已入手亚拓700顶级版了

目前练习中  暂没炸鸡  尾桨小磨,已购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这个还用选择吗?我徒弟有一台很牛的顶级版雷虎90SE,全升级!价格就不说了,你要的话我让他便宜出给你,正愁着这个机器怎么处理呢~~我也飞过他的机器!配置也是顶级的,怎么飞都没有T-REX700爽,他一飞我的70 ...

雷虎全升级很重的,雷虎飞3D有专门的3D版,是轻量化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D:

一组FUN-KEY 90碳桨、碳钎副翼、垂直水平尾翼、尾管、尾撑、传动轴、前传动齿轮、大齿轮、头罩、主轴、横轴、平衡杆、金属副翼控制L臂、金属中联、金属桨夹、脚架、脚架铝管、碳钎座侧板、尾舵机架、BLS251、前舵机 ...

 这是炸机还是砸机?买90se的人会用YT的电子设备?!

网友:
听一位F3C高手说雷虎的机器适合3C,所以当时我直接上的雷虎,感觉还是不错的,YT适合3D不过机身一旦炸过即使一点没坏也会走形的。

网友:
雷虎耐炸.YT轻轻炸就变形.稍微严重点就整机报废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是炸机还是砸机?买90se的人会用YT的电子设备?!

刷锅太低刷地上的结果,BLS251是FUTABA尾舵,早在2004年就开始飞雷虎90了,摔到不敢摔!

网友:
摔到不敢摔!还玩啥90飞机
别买雷虎,能气死你,100年不改款,偶尔改一下也是侮辱大家的智商,比如说,尾舵机固定架涂点灰色就改名叫钛龙,去死吧!都啥年代了,还在糊弄人,去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