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dsx7 或 x9 有美国手的 成品控吗? 感觉不好改

楼主(2009-10-10):
如题

网友A:
DSX7不知道 DSX9有美国手的成品控,不过不叫DSX9 叫X9303国内基本买不到

网友B:
改一下不是一样的嘛?
只要换个压片弹簧,控里设置一下模式就可以了

网友C:
DSX7还叫不好改啊, 那那些还要重新焊电位器线的, 不是要疯掉了?

网友D:
5分钟搞定的事还叫难?我是新手,也就花了10分钟。

楼主:
都说容易改那就没问题了 谢谢各位了

网友E:
改手容易,改开关难,美手和日手的开关位置都是有讲究的,建议不要用改手控,呵呵

网友F:
DSX7成品美国手=DX7
dsx9成品美国手=DX9

网友G:
LS上的=号好象划不了呀!
而且有DX9吗?没有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