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这样的遥控器

楼主(2009-10-10):
用两个独立的通道控制两个独立的舵机,然后在这两个独立通道不动作的情况下可以用遥控器上另外一个单独的通道比例控制这两个舵机同时动作.
另:玩汽油机用什么样的控好些?我买了个振华的PCM控,控制油门的舵机靠近汽缸.汽油机一发动起来就失控抖舵没办法控制了,请前辈们推荐一个稳定的控

网友:
俩领导管一个兵。那只能是混控。

网友:
没有现成的这种混控功能,不知道高级一点的遥控器的"程式混控"能不能编出这种混控功能,可以试试!

网友:
用Y线不就行了!

网友:
直接上2.4G

网友:
汽油机的点火器干扰很大的说

一方面做好屏蔽工作,另最好换个控

网友:
定做混控器。

网友:
如果用德国的MULTIPLEX的话是十分容易的!

网友:
你想怎么控制就怎么控制,支持通道自定义编程

网友:
楼上这个控哪里能买到

网友:
下面放个笔记本键盘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哪有买的 多少米 你想怎么控制就怎么控制,支持通道自定义编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