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

楼主(2009-10-10):
准备入手固朗450电直,不过老是听调机麻烦,麻烦在哪?说明书上会有详细说明吗?谢谢了!

网友A:
最好有老鸟带

网友B:
GL飞机有什么调机麻烦的 啊,零件和构造跟亚托差不多啊,不过GL450买的时候我记的是没有说明书的,不过安装起来也不难,只要会点常识就行

网友B:
补充一点,GL450的尾推,金属双推的很不好,磨损很厉害,最好买飞机的时候另外买一组单推的尾推给他换上

网友C:
这个要自己去调哦!

楼主:
自己调的话参数从哪里知道?

楼主:
补充一下是kds450sv

网友:
麻烦的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