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Y520...怎樣好??

楼主(2009-10-10):
大廠出的新東西一定會比舊款好,
大家一直問好在哪裡有誰知道!
這兩天看了一下資料整理一下與舊款差別,
原廠強調它使用先進的P.I.D.控制,P.I.D.三字就是比例、積分、微分,
暫態響應主要是增加增益值(上升時間)、消除最大超越量(終值偏移量)、縮短安定時間(來回震盪時間),
這好老早的自動控制法沒新意,
再來它不適用PPM系統易受干擾,
電壓操作範圍3.8V 到 6.0V,
它可使用類比、數位及窄頻數位伺服機,
使用類比伺服機時每秒修正率70次,
數位伺服機時每秒修正率280次和GY401差不多,
當它在使用窄頻760μS伺服機時可就不一樣
601及611每秒修正率是333次而GY520達到560次,
每個週期1.786ms這個反應速率應該是760μS窄頻數位伺服機的極限了再快也有限了,
這是GY401兩倍速率是611的1.68倍,
用這顆陀螺還是要使用三千伺服機才能發揮它最大效益,
還有一點要注意到的是它需要 5-10秒 初始化,也就是打開電源後5-10秒不要動
The GY520 requires 5-10 seconds to initialize when the power is turned on.

好不好還是需要量化,以前那些自我感覺良好還不是都賣掉!

設定方法:
按下520設定按鈕3秒後指示燈轉恆亮紫色後放開,
放開後指示燈開始閃爍,
此時進入第一項參數伺服機選擇,按一下設定按鈕選擇伺服機形式,每按一下變換燈色一值循環,
間隔亮一次藍燈 數位1520μS伺服機
間隔亮一次紅燈 數位760μS伺服機
間隔亮一次紫燈 類比伺服機
持續按兩秒指示燈轉恆亮紫色後放開,此時已被記憶轉下一個參數伺服機正反轉,每按一下變換燈色一值循環,
間隔亮兩次藍燈正轉
間隔亮兩次紅燈反轉
持續按兩秒指示燈轉恆亮紫色後放開,此時已被記憶轉下一個參數伺服機行程
間隔亮三次紅燈,自動設定伺服機行程量
持續按兩秒指示燈轉恆亮紫色後放開,此時已被記憶轉下一個參數飛行模式,每按一下變換燈色一值循環,
間隔亮四次藍燈F3C Mode
間隔亮四次紅燈3D Mode
持續按兩秒指示燈轉恆亮紫色後放開,此時已被記憶轉下一個參數反應速率,每按一下變換燈色一值循環,
間隔亮五次藍燈 反應速率標準
間隔亮五次紅燈 反應速率快
間隔亮五次紫燈 反應速率慢
持續按兩秒指示燈轉恆亮紫色後放開,此時已被記憶轉下一個參數重置
間隔亮六次藍燈 連續按三下兩秒後所有數據消除

网友:
呵呵,网上有视频教程而且谷歌也能翻译说明书

网友:
没有CIU-2,打死也别指望能把尾巴回弹调没有。小日本就是会赚钱

网友:
修正率一说欠妥

对于模拟舵机, 它每次接收控制信号(来自接收机或是陀螺仪)后去修正舵臂位置, 所以控制信号频率等同修正频率

但是数字舵机不是这样的

参考资料:

http://www.spartan-rc.com/resour ... c=85&category=3

The theory

With analogue servos the frequency of the control pulse (aka frame rate) affects the operation of the internal electronics which in turn affects the voltage that is applied to the motor terminals. Increasing the frequency of the control pulse often affects the frequency and thus average current at the motor windings which may be considered as making the servo working harder than intended. Other undesirable behaviour may also manifest at these higher frequencies depending on the electronic design.

Unlike analogue servos, for most digital servos the frequency of the control pulse has no negative effects to the servo. The control pulse is simply a position command which the servo controller reads. The process that drives the motor runs independently and thus the frequency and current at the motor windings remain unaffected.

网友A:

GY520...不怎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GY520...怎樣好?? GY520...不怎么好!!!!!!!!!!

我明白, 你肯定是属于认为GY401无敌的那类人

网友:
FUTABA的东西,质量好,性能好,价格好!

网友B:
用了520自旋翻容易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了520自旋翻容易多了

是这样吗?

网友:
我就是記不住那些燈的閃爍都代表什麽才花200多大米買了CIU-2

网友:
我感觉很好用,

网友:
窄频的舵机450上装不上,那把520装450上,不就是等于装了个401么??

网友:
科技一直在進步!P.I.D的運算程式從早期一次約數"毫秒(ms)"到現在一次PID的運
算幾"微妙(us)"就可以算完!而PID也比早期進化,多了前饋控制(FeedForward).
量化解析度從1024(10bit),到4096(12bit)甚至更高!
Sensor也由約300deg/s進步到800deg/s
因此可以有更高的增益,更寬的頻寬,更快的反應..........

所以GY520真的好.

网友:
就是米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