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b电池用B6应该怎么充

楼主(2009-10-10):
1、请问我有一个PB电池
2、用B6可以充吗?应该怎么设置呢?
3、7.2Ah的电池应用多大的电流充呢? 12V后面的6P是什么意思?

网友A:
用13.8V充,充电电流不要大于0.5C,6P代表6个2V单体串联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13.8V充,充电电流不要大于0.5C,6P代表6个2V单体串联

为什么12V的要用13.8V来充呢?

网友:
没那么麻烦!
花40两银子到电子市场买电瓶的小摊上买个6V / 12V充电器
充的时候把电压挡拨到12V就可以了
大约是6小时左右

详细参考文章:
6V7AH (3FM7)问问用什么充电器充电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27347

网友:
俺买的是最简单的那种,
不会自动停止
得定时看着
费银20两
起初俺都不相信能用
结果确实管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12V的要用13.8V来充呢?
为什么11.1的锂电要用12.6V来充,一个道理

网友B:
B6会自动调节充电电压,只有设置好电池节数。无需专门设置充电电压,或者你想设置也设置不了,程序锁定的。

网友:
充好没有啊?
你可以打电话问一下厂家
充电电压,电流,和时间就行了
俺的6V7AH是7.5-7.8V,1000毫安,6小时

网友:
引用 网友B:
B6会自动调节充电电压,只有设置好电池节数。无需专门设置充电电压,或者你想设置也设置不了,程序锁定的。

也可能不是程序锁定的
只是厂家加个数显和时间表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