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起鼓了

楼主(2009-10-10):
请问我有一锂电,两边有点鼓胀起来了,按下去有点空空,但充电,使用还算正常。

电池会出问题吗?

网友A:
危险充电的时候不要离开人!

尝试用报纸包住送冰箱冷冻冻两天看看能否修复

网友:
我的锂电用了也有点这样空空的现象,重完点,又恢复原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危险充电的时候不要离开人!

尝试用报纸包住送冰箱冷冻冻两天看看能否修复

放进结冰那层吗?

网友:
应该是保鲜层吧!!

网友:
怀孕三个月了

网友:
反正这个电池是用不长了,LZ准备买新电池吧

网友:
容量有影响

飞固定翼就照飞吧

论坛都是米人,  说换就换

网友:
内阻增大了肯定对放电有影响是必然的了 用保鲜膜包好放到保险室一个星期后再充电性能会相对有所好转

网友:
小样

我的锂电在没有专门充电器前被我不小心充得像个馒头,鼓得快要炸开的样子. 量电压已经超过4.5v 为了安全只能扔了

网友:
这个最好是不要了,安全才是最重要的

网友B:
直机电池怀孕了 用来飞固定翼 飞一飞自己感觉差不多了就改玩船 玩玩船觉得又不行了 就拿来当控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机电池怀孕了 用来飞固定翼 飞一飞自己感觉差不多了就改玩船 玩玩船觉得又不行了 就拿来当控电~

利用率真高    水陆空+控 全用上了

网友:
扔了那片鼓的 改成一个7.4V的玩车玩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