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附件的问题

楼主(2009-10-10):
新人求教。潜水很久了,发现论坛里高人多,热心的人更多,但是我们新人的问题更更多,这里请教一个很菜的问题,因为从没有摸过车床,对这些附件的用途不太了解,所以上床时也不能根据自己的实际用途来选择哪些必须的附件,那位高人能不能出来讲解一下,就当造福一下我们菜鸟们,开个教学普及贴啊,这里先代表全国人民谢谢啦

标准附件standard Accessories
三爪卡盘      3-jaw chuck Ф100/Ф125
后挡板        Splash guard
油盘          Chip pan
卡盘护罩      Lathe chuck protection
刀架护罩      Tool holder protection
四方刀架扳手 Quadruple tool holder spanner
呆顶尖        Steady center MT3/MT2
高速钢车刀    HSS cutting tools
交换齿轮     Change gears
工具及工具箱 Tools &Tool box

可选附件Optional Accessories
中心架        Steady rest
跟刀架        Follow rest
花盘          Face plate
床脚          stand
四爪卡盘      4--jaw chuck Ф100/Ф125
活顶尖        Live center MT3/MT2
卤素工作灯    Halogen Lamp
冷却泵        Coolant pump
快换刀架      Quick change tool post
乱扣盘        Thread chasing dial

网友:
我也没车床,不过如果是我,附件我选:
1.跟刀架,中心架(因为这些不是标准件,也不贵)。
2.乱扣盘(这个车丝的时候有用)。

自己另外配:
1.活顶必配。
2.床脚(自己做)
4.灯(自己找一个台灯)
5.车刀:
5.1准备几根白钢条或焊接车刀,同时购入砂轮机
5.2.或者直接购买一套机夹刀。暂时可省略砂轮机。

以后可能需要添置的:
1.四爪卡盘(装方形工件有用)(淘宝买)
2.花盘(装异形工件有用)(自己做或买)

以后也不需要添置的:
1.快换刀架(自己玩,不在乎那点时间)
2.冷却泵(干切,最多喷点WD40,不弄冷却液)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的性感美女热心的回复,我现在有点眉目了,可选附件就选1.跟刀架2.中心架3.乱扣盘4.活顶。四爪卡盘以后在买现在用不上,这样可以尽量减轻购买的负担。

还有两个问题,你说的焊接车刀是直接买的还是要自己焊接?机夹刀是不是就是买床时选配的那些什么8件套的或者11件的组合车刀?

网友:
标准附件随机带的,当然要。选购的附件基本都没必要。有了机器很多附件能自己做,中心架,跟刀架,乱扣盘等等等等都能自己做。(我都是自己做的,如需要参考可看我老贴)车刀更可以自己做,很多人发过帖。找找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的性感美女热心的回复,我现在有点眉目了,可选附件就选1.跟刀架2.中心架3.乱扣盘4.活顶。四爪卡盘以后在买现在用不上,这样可以尽量减轻购买的负担。

还有两个问题,你说的焊接车刀是直接买的还是要 ...

原配组合车刀多是焊接的。机夹刀要自己去找或自制。

网友:
好象都用不着,附件里搞个灯还是不错的,别的没用,我是说自己小玩玩,尾座装三爪夹头,要打洞的,中心架车长轴也没什么大用,我看朋友车长轴就用尾顶的。再说用中心架固定铜铝会刮伤表面。(要加轴承改造)。乱扣车丝还不如手工套丝,最好要个滚花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配组合车刀多是焊接的。机夹刀要自己去找或自制。

正解。
机夹刀是这种。

自己到TAOBAO去买。床到后量好尺寸买,别买错了。很贵的。
活顶也可以到TAOBAO去买,牢记1点:只要是标准件都自己配,要机床厂家给你配,价格贵1倍。
当然,如楼上几位老师说的,你要有能力自己做也行。我的感觉,如果是通用标准件,自己做的成本不见得低于市场价,不信你做个螺栓试试,看看成本是不是比买的贵。
自己DIY的通常是市场上买不到的,比如一些特殊的工装之类。

楼主:
楼上说的三爪夹头是不是用来夹钻花的钻夹头?这个钻孔时没它好像不行吧?为什么标准附件和可选附件里都没有它呢?还有你说的手工套丝是不是手工用丝锥来攻丝?

楼主:
标准件不是随机附送的吗?还有自己去taobao上买的能配上自己的床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标准件不是随机附送的吗?还有自己去taobao上买的能配上自己的床吗

呵呵,我说的“标准件”是指有明确规格型号的,机械手册里能查到的,符合国家标准的。
例如,钻夹头--你跟人家说0.3-13MM自紧钻夹,人家就知道,因为他是一个标准件,这个规格的钻夹头孔就是B16的,你就别无选择了。你的床尾坐如果是MT2的,那就配个MT2-B16的钻接杆,如果尾坐是MT3的,就配MT3-B16的接杆。
又比如,中心架,这个每家厂家不同的床子都不一样,特别是一些小床,国家也没有类似规格标准,你报出型号,只有厂家才知道,这就不是标准件啦。

另外,床子说明书会把关键的参数列出--主轴锥度,卡盘大小,尾坐锥度,刀架大小等等,根据这些去TAOBAO买,就不会买错了。

网友:
直接买配件也不错的,少很多很多的麻烦啊,当然要有米,这个米不是一点,全齐的话可能超过床

网友:
学习了,谢谢各位了。

网友:
楼主就买床然后配的标准配件就行了,至于可选附件对于没摸过床子的新人来说,没有什么必要。因为首先你要把床子玩熟并且熟悉它的原理之后,才能用得上这床子做东西。
先买床吧,等你玩熟后说不定可选附件的其中一些都能自己做了,自己做不是为了省钱,相反可能会更花钱,但是床子买来就是做东西了,何乐而不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