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悬停, 有几个问题想请教

楼主(2009-10-11):
之前第一次悬停发的两个帖子, 王婆卖瓜一下哈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30003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30069

第二次飞行之前把尾管重新拧紧, 并按照亚拓说明书重新设定了油门曲线和桨距曲线, 之前是我自己照感觉设的, 油门比较低, 桨距比较大

感觉好像稳定了一点, 但是悬停时间从十二分钟左右锐减到了八分钟左右, 我估计是曲线调整引起的, 这样正常吗?

陀螺用的是PG800, 感度我一开始就设成80, 锁得很好没再调, 但是一直有点小抖动, 幅度目视大概5到10毫米, 我看到尾变距有点虚位, 会是这引起的吗?

另外有一个奇怪的现象是打升降(ELE)时尾巴会上下抖一抖, 这样正常吗?

网友:
小抖动基本正常的,可能是虚位和尾桨(夹)不平衡造成的

升降会上下抖一下,也是正常的,副翼自适应修正有延时

网友:
悬停新手最少用的是方向舵,最怕就是方向无故乱动,不但增加打错舵的可能,而且关系到救油门救高度。

楼主:
谢两位

尾巴除了抖动之外, 不飘, 加油也不晃, 打完尾舵立刻就停, 比模拟器里的舒服得多, 这陀螺我是太满意了

楼主:
中午第三趟悬停

尝试把感度降低到70, 尾巴抖动停止, 改比较大幅度的晃动, 紧加油尾巴会摆

继续降低到60, 晃动也停止了

我猜要达到最佳状态还是应该解决虚位问题然后用高感度

悬停时间维持在8分钟, 下次试试把曲线再往回调整一点点试试看

楼主:
忘了说之前悬停一趟尾舵机是微温的, 降感度之后连续两趟下来都是冰凉的了

网友:
个人感觉感度还是越高越好, 如果尾舵调整的好,感度应该比较高。我的尾推虚位不小,现在感度只有75%,不过我在450上用的是JR410t,很老的陀螺,因为我只拿它做悬停和小航线练习(主要还是定点悬停练习)。

悬停时间, 我的450纯悬停是12分钟,每次我都记时,2200Mah的电池。12分钟后电压3.7伏,充电充回去1500Mah左右。

电机430X 电调35X。

悬翼头转速1800左右,用老鹰树无刷电机在线探头测的,是很准的,我的悬翼头转速调的是比较低的。但是悬停电流平均仍然是8A左右, 因为我的飞机是特意加重的, 另外上面还绑着老鹰树, 比一般人手上的450肯定要重不少。另外还通过电池下置额外的降低重心, 主要是尽量按照3C类的手感来调整的.

使用塑胶大浆夹和中联得到比较柔软的Cyclic和Pitch响应, 其他部位保持原有金属件不变. 升降和副翼各有45%的EXP(我的是HDE机械混控的), 尾舵35% , 这些也都是尽量按照3C类的手感来调整的.

油门曲线:0,40,65,85,100。

螺距:-2, 0, +5, +7, +9, 油门中位对应+5度, F3C悬停类的设置。

另外每20起落用Tri-flow(自行车用合成润滑油) 润滑所有轴承,主轴(向位滑套),尾轴, 电机轴承。

我对它的悬停性能和时间还是很满意的,因为尽量按照3C类的手感来调整, 所以悬停非常稳和准, 如果LZ要练悬停, 也可以试试.

以上,供LZ参考。

楼主:
谢谢楼上

主要是虚位不知道怎么调整, 打算试试双推改装件

油门螺距曲线肯定是还要继续调试了

网友:
我觉得双推只能改善尾推在尾轴上卡滞的问题, 如果用了精度不好的双推可能适得其反, 还见过一些复杂的双推, 不知道是不是使用时间长了磨损也会导致虚位.

先试试润滑尾轴, 如果尾轴十分顺滑的话, 单推也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