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UN-A6的电压不对?

楼主(2009-10-11):
充A123 设定充满电压3.6V 充满后 A6显示3.58V左右
马上用几个万用表测了 却都只有3.36V左右 相差了0.22V

有人有相同的情况吗?

网友:
确定充满了?有没有充满后没有把电池拔下来?

网友:
或者就是每一路电路没有调好。

网友:
只能说你的电池已经老化了,通常A6的电压测量已经比B6精准多了。

网友:
是不是你没有拔下来,电池本来的额定电压就是3.3V

楼主:
我调到满电压3.8V  5A电流冲多了10分钟
充完 再用万用表测就是3.58V了

楼主:
上图
A6显示3.18V
万用表显示2.99V

网友:
A123是这样的!    在3.6V时很快降到3.3V的   特别是二手的更明显,  测电压不是这样测的!

楼主:
测电压是怎么测啊?

网友:
等UN解释!~

网友:
从照片上看您是钳形万用表,应该本身精度也不够哦。
我使用UNA6刚充完后使用FLUKE187和FLUKE45测试,单节电压都在4.20XX的范围,感觉精度还是蛮高的,但如果电池已老化,即使平衡充了,放一段时间电压就又不平衡了。
个人意见平衡充的主要目的是使串联的单节电池尽量在一致的工况下使用(包括充 、放电)而使性能保持平衡,而串充很难做到,因为输出容量是由最差的单节决定的。从这个角度讲,上述精度完全足够了,其实真正的不平衡往往是厂家生产时在材料、封装等因素上控制不好造成的。
供参考。

楼主:
问题找到了 是没有做电压纠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