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干扰的问题

楼主(2009-10-11):
前两天接受坏了,淘宝上买了个西安孵化的接收黑色外壳的,装到车上发动了以后,
舵机
会抖(汽油机)有的时候,不接受指令,需要把控关了在开,才可以,有的时候,接受指令延迟,都搬杆好长时间了,舵机才动作.在
发动机
关闭的时候,就没有这些问题,请问大家,这个是不是干扰接收的问题啊?以前的接收没有这些问题的"?需要怎么解决,谢谢大家了!!!

网友A:
汽油机点火系统干扰.

网友B:
把点火的部分用铝箔包上

网友C:
我买的西安孵化也是这个问题,早知道还不如多花点钱,唉……

网友D:
接收机安装与点火系统远一点

网友E:
檢查高壓包螺絲是否上緊.
一般模型用對了火花塞是沒有干擾的.

网友F:
换个好点的接收机。

楼主:
谢谢大家了,我去实验一下

网友G:
汽油机还用PP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