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450横轴问题。

楼主(2009-10-11):
现在横轴有2种,一种是内丝横轴,一种是外丝横轴。2种横轴什么好用?外丝的给我感觉没打螺丝胶,有点不放心。外丝的螺母是带胶圈的

网友A:
外丝的螺帽本身就是自锁的,不用螺丝胶

内丝的,一定要给螺丝抹上螺丝胶才能安装,否则就等着射吧

网友:
横轴还是用3mm的外丝横轴比较好,如果炸机了,还能减少伤及中联的概率。3mm的外丝横轴相对4mm的横轴来说,比较软些。如果严重扫桨,一般是它先弯掉,这样就保护了中联。4mm的,太硬了。发生扫桨的话,一般都是它弯,中联也会坏。

我自己的450就因为4mm的横轴,换了两次中联。

楼主:
谢谢,YT原装的中联轴承就是3mm的吧

网友:
飞越4mm的横轴现在也软的一塌糊涂。

网友:
跟LS的同感,我的一朋友的3MM横轴,降落重点都会弯

网友:
大家要轻轻降落嘛~产家故意的练大家技术的·

网友:
我的 横轴 用的 就是 3mm外丝  原本 是4mm内丝  想想还是环3mm的好 一炸鸡 横轴不弯的话  就要放电血了 主轴还算好 就怕 中联 坏   宁愿 坏横轴 便宜 换的又方便 外丝 有保险

网友:
最好是什么都不要坏,呵呵

网友:
就是螺丝和螺母的区别,我自己习惯的话,我也有几台山寨机,每遇到需要修或者更换零件的情况,我一律按照大厂,大品牌的部件去换,比如按照亚拓的去换,它用什么类型,我的山寨就用什么类型。

大厂的选择和取向必然有他的道理。

网友:
还是4mm内丝好用,上的时候加点螺丝胶不是什么难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外丝的螺帽本身就是自锁的,不用螺丝胶

内丝的,一定要给螺丝抹上螺丝胶才能安装,否则就等着射吧

严重同意你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