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这个直流电子调速器怎么用(更新在34楼:调速器接电机,工作正常。)。

楼主(2009-10-11):
今天刚刚从破烂市场淘了一个新的“KZT--03直流电子调速器”。从来没用过这种东西。紧急求助,希望坛子里的电子老鸟能介绍一下它的用法;另外我的“垃圾床”都是用的永磁直流电机,用这个东西能调速吗?
      上图看结构。

这个应该不是“垃圾”

这个应该不是“垃圾”

有包装、有合格证,但是好像是01年的产品。没有说明书啊?

有包装、有合格证,但是好像是01年的产品。没有说明书啊?

这个相片照的有点黑

这个相片照的有点黑

我不知道怎么接线啊?

我不知道怎么接线啊?

打开外壳看看:里面有两个变压器、一个可控硅、大--中--小二极管分别是6个、4个、13个;大/小三极管各两个; ...

打开外壳看看:里面有两个变压器、一个可控硅、大--中--小二极管分别是6个、4个、13个;大/小三极管各两个; ...

.JPG

楼主:
自己顶一下,恳请高手告诉我这个东西的用法。

网友A:
大变压器提供工作电流。电路产生一定的正弦波(或方波或三角波,具体电路不详),然后通过那个小的音频变压器(耦合控制方式),控制那个可控硅的导通角,那么加在用电器上的电压就成了可以调压的了。

网友B:
原理是利用可控硅通断控制的   要是真的不知道怎么接 就联系合格证上的电话   然后骂他们说你们什么产品质量连说明书都没有   然后在骂    接着骂      人家要是骂你别找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变压器提供工作电流。电路产生一定的正弦波(或方波或三角波,具体电路不详),然后通过那个小的音频变压器(耦合控制方式),控制那个可控硅的导通角,那么加在用电器上的电压就成了可以调压的了。

   谢谢指教。
               但是现在我更需要知道的是后面的接线应该怎么接啊?
    后面的输入~输出接线柱,不知到:L1---L2和K1--K2分别代表什么(是输出接线柱吗?)?是可以接两组输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理是利用可控硅通断控制的   要是真的不知道怎么接 就联系合格证上的电话   然后骂他们说你们什么产品质量连说明书都没有   然后在骂    接着骂      人家要是骂你别找我

  原来肯定是有说明书的吧?咱是从“破烂市场”买的啊,那就不会给咱说明书了......。

网友:
功率不大啊。

网友C:
去这里看看有介绍一点: http://www.bls168.cn/bls168_Product_5110617.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去这里看看有介绍一点: http://www.bls168.cn/bls168_Product_5110617.html

   这个我看了,没有接线图啊。

网友D:
看样子输出功率不大,用于小功率220v直流电机还可以。我们用固体调压模块进行直流电机调速,好像比这个方便。只需要一个全桥、一个固体调压模块加一个电位器。
这个下边接输入电源,上边输出。可用万用表测一下输出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样子输出功率不大,用于小功率220v直流电机还可以。我们用固体调压模块进行直流电机调速,好像比这个方便。只需要一个全桥、一个固体调压模块加一个电位器。
这个下边接输入电源,上边输出。可用万用表测一下输出 ...

   谢谢了。这个调压器功率是300瓦的。上边输出是两组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了。这个调压器功率是300瓦的。上边输出是两组吗?

2组估计是并激电机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2组估计是并激电机用的

  我的几个直流电机,它们的电源连接线都是两根的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的几个直流电机,它们的电源连接线都是两根的啊?

用个灯泡作假负载看那一組是可调的,永磁电机只用这组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个灯泡作假负载看那一組是可调的,永磁电机只用这组就行了

   谢谢了,找时间我试试。

网友:
L1,L2; K1,K2 可能是那个规格中标的励磁和电枢接头,具体测量一下输出电压和那个规格数据比较一下。

网友:
这老工人真逗,先买东西再问用途

网友:
楼主的显示器太脏了,该好好的擦一下。

楼主:
“   楼主的显示器太脏了,该好好的擦一下。”
      这个东西是在和老板唠嗑的时候,不经意的发现的,很便宜的就买了下来。自己也有点后悔。不过买来了就肯定要用上的。
     “楼主的显示器太脏了,该好好的擦一下。”
       这个建议很对啊,就是年纪大了,不爱动了(白天要带小孩,才两岁半。现在一个礼拜有时也干不上一个小时的活)。现在有点时间就上这个网站,看看大家都在干什么?出了哪些好作品。或者回几个帖子,乐一乐。

网友F:
这个和你的差不多的。可以看下。http://www.cdle.net/bbs/dispbbs. ... replyID=&skin=1

网友:
引用 楼主:
“   楼主的显示器太脏了,该好好的擦一下。”
      这个东西是在和老板唠嗑的时候,不经意的发现的,很便宜的就买了下来。自己也有点后悔。不过买来了就肯定要用上的。
     “楼主的显示器太脏了, ...

专职保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和你的差不多的。可以看下。http://www.cdle.net/bbs/dispbbs.asp?BoardID=46&ID=23935&replyID=&skin=1

   我了这个网页,但是它提示:我无权查看(我还不会注册)。
另外我在网上差到了这个东西,但是没有我那个型号的。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aa/%E6%A1%8C%E9%9D%A2/KZT--1--04%20%E7%9B%B4%E6%B5%81%E7%94%B5%E5%AD%90%E8%B0%83%E9%80%9F%E6%8C%87%E6%A0%87.htm
  ????
       “楼主的显示器太脏了, ...      “楼主的显示器太脏了, ...      “楼主的显示器太脏了, ... 专职保姆
   回复aaa   我不止是“专职保姆 ”,还兼任:“采购”和做饭的“大师傅 ”。不过只会做“大锅饭”。

网友:
老师傅  我没见到东西 所以没法确定你的那个东西的接线
我只能 给你些判断的方法

第一 点    那个大的变压器 应该是整机供电的  所以 你看看  这个变压器的 220v的输入端 接到那两个      端    子上 那这两个端子 肯定就是 这个设备的 供电 了 这样 设备的供电就 找到了
第二点  你看看那个 保险接到 什么地方  是不是一端接到可控硅上了 另一端 接到 外壳端子上了  那么这个      端子 估计是输出 了
第三点  整个设备只有一个可控硅 所以只能控制 一路 电压

这个设备很老 可控硅 应该是 单项的可控硅   有四个 二极管 是全桥整流用了
这样单项可控硅就可作 双向可控硅用了
你看看全桥整流的 输入   两端 都接在 什么地方了  可控硅 实际就相当与个开关 是串联在设备前面控制设备开关的
        那就看看 这个全桥整流 的 那一端 接外壳端子 这个端子就是 输出了   输出是 零线 还是火线 你 看看 全桥整流的 另一端 接什么 假设是接到 输入的火线 上 那 这个设备的输出就是 火线了   自然设备 的另一端接 零线 就可以工作了

这个设备 只要 找出 电源的端子  输出的端子 就可以了
控制端子 估计不用 因为 你前面板 有个电位 器肯定是调节电压用的

老师傅 你看看 要是还 弄不明白 你发个 清晰的图片 我帮忙 分析一下接线

楼主:
 自从发了这个帖子,有好几个热心的“模友”都提供了帮助,在这里一并向大家表示感谢。
      通过大家的帮助,加上我在网上收集到的内容(可惜我还不会链接那个网址),这个东西的接线方法基本可以确定如下(看照片):
       接线板下面的标有”地/中/相“的三个螺丝,是220伏交流电源线的接线端子;它们分别对应的是”地线/零线/火线“。
       接线板上面标有”L1~L2"和“K1~K2"的接线螺丝;是两组直流输出,其中输出电压为”DC  0~180伏“的,应该接直流电机的转子(碳刷);输出电压是”DC  198伏“的,应该是接直流电机定子绕组励磁线圈的。至于”L1~L2" 和“K1~K2",那个输出电压是多少?我还要用万用表来确定。
        另外这个”调速器“有过载保护电路,但是不知道有没有低压补偿功能(不知道这个提法对不对?)?

网友G:
老哥哥你好。好久没来看帖。今天看到你的帖。我想可能对你有点用处。这个是小功率他激直流电机调速器。300W以下。L1L2接励磁绕组。K1K2接电枢。中和相接220V电源。但是对你现在手的低压永磁电机不适用。你如果有万能表的话测量一下L1L2的电压,估计是110V或者220V直流电。K1K2是可以调整的直流电。根据图中的元器件看可控硅是单向的。最大电流5A左右。你可以在L1L2和K1K2之间分别接一个100W的灯泡试验一下。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但一定要注意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G:
老哥哥你好。好久没来看帖。今天看到你的帖。我想可能对你有点用处。这个是小功率他激直流电机调速器。300W以下。L1L2接励磁绕组。K1K2接电枢。中和相接220V电源。但是对你现在手的低压永磁电机不适用。你如果有万能 ...

  谢谢啦。我手里现在还有一个交/直流两用的“220伏 150瓦”电机(刚才我看看,是串激电机),我将来想用它在“调压器”。

照片实际拍照日期为09年

照片实际拍照日期为09年

电机铭牌:220伏

照片实际拍照日期为09年

照片实际拍照日期为09年

照片实际拍照日期为09年

照片实际拍照日期为09年

照片实际拍照日期为09年

照片实际拍照日期为09年

网友:
这个电机可以调速。减速机是蜗轮蜗杆,输出的力很大。

网友:
从PP上看,是并励电机的调速器,下面右边的三个接线柱是电源,地就是接地了,中就是零线,相就是火线了,上面的L1L2和K1K2显然是励磁输出和电枢输出,国产的东西喜欢用拼音的,L就是励磁的声母了,这是并励电机,一般励磁电压是固定的,只调电枢电压的,如果是永磁直流电机,就只接K1K2好了,L1L2不要接了.不过调压范围不懂,最好是接一个假负载试一下,换大功率的可控硅可以增大功率,不过可能保护要调整一下.

网友:
第一次 看这图时 只能够 感觉 地 中  相 是 接  电源  但 这只是感觉 没有 根据的东西
一端通电 线接错了
那 就 。。。。。
你现在 说的 这些接线端子 是不是 正确 我 也不知到
因为我没看见 这电路 实际怎么接线的
短路保护 可控硅 那个年代做的东西 保护 不会很好
毕竟当时没有数字概念

网友:
这种电路板不是太复杂,按电路板的零件和电路走向,顺藤摸瓜查一查,进出线不就清楚了。

楼主:
刚刚试验了一下,用这个电子调速器驱动一个串激电机。调速器K1~K2输出的直流0~220伏,串激电机(150瓦)可以实现平稳调速、正常转动。
   实际测量:L1~L2输出直流200伏;K1~K2输出0~220伏可调。看来楼上的几位高手回答正确,即:L1~L2是接励磁线圈的;K1~K2是接转子的。对于串激电机,把它接到K1~K2上就可以了。
    另外:K1~K2之间在空载时的电压是0~70伏,不知道是为什么?

网友G:
K1~K2之间在空载时的电压是0~70伏是单向可控硅工作性质决定的。在没有负荷时。没有足够的维持电流。当K1-K2间的电流大于30MA时的输出电压就能从0-220V调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K1~K2之间在空载时的电压是0~70伏是单向可控硅工作性质决定的。在没有负荷时。没有足够的维持电流。当K1-K2间的电流大于30MA时的输出电压就能从0-220V调节了。

  谢谢老撅杆 的解释。我的电机的接法,就是按照你的指教接的,很成功了。将来就打算用它做电机的电源。看来老乡你还是一个电器专家啊。另外,不知道它输出的“直流”电的波形是啥样?它能用来做充电器吗?我打算把它“一机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