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道图

楼主(2009-10-11):
上2张赛道图

网友:
多找点朋友,一起去搞出来

楼主:
自己只有个1:10的油大脚····跑那个越野赛道怕要整散架

网友:
越野赛道的坡度也太变态了吧 拉长一点儿也好有个缓冲啊 那样大的折角底盘都变形了 谁敢去比赛

楼主:
谢谢LS的意见

网友:
不知道这个越野赛道是顺时针跑还是逆时针的跑,不管怎么跑,最好不要把坡道尤其是连续坡道离出弯角太近,否则事故率太高。并且速度也都提不上来影响最后的冠亚军争夺的精彩程度。如果非要弄三个或者更多的连环坡的话是不是可以弄个渐低的设计呢,这样下坡道不至于飞越的太高没空间减速入弯。一点点拙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