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1+1出的SU 27 重心位置

楼主(2009-10-11):
找了很多老贴..都没找到个关于SU 27重心的位置的贴子.都在说机翼的3\1处..我实在是没办法弄懂...所以只好发帖求助了..请各位懂的老鸟们告诉一下,谢谢了.    最好是能发一张画好重心线的图片..比较直观点....再次谢谢了...

楼主:
在线等XX哇..希望知道的人花你宝贵的一分钟,告诉我..谢谢

网友:
装在电机后面

网友:
示意图,供参考。

示意图.dwg

网友:
板凳的图看不出!

 应在机翼和机身连接处起的前缘后三分之一翼弦处的机身中轴线上。

网友A:
大约在篮白交接处,然后飞的时候微调一下

网友:
高手如云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约在篮白交接处,然后飞的时候微调一下

是这么

是这么

是这么

网友:
后面一个蓝白交界处~
再给一个重心计算的示例图~

网友:
我的是在电机架前5cm左右吧

网友:
其实没那么复杂,按要求装起来就是,电池放那个位置,1300MA,2200MA都没必要调整重心就能很好飞

网友:
板凳的图是用AutoCAD画的。

网友:
示意图

借9楼的图示意一下。

网友:
重心位置是很好测量的,拿大号的针线,飞机全部配重后,选两个不同的点吊起来,沿重力线一条线,然后换另一个点吊起来,同样形成一条重力线,两线的焦点就是机器的中心,当然飞机的飞行,配重要考虑机翼的升力,同机器运行重心的平衡关系,为此,不是把配重,如电池放在重心,就能平稳起飞的。

网友:
这套飞机有轮子的没?
那起飞 降落 岂不要是在草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