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x7 dsmj 能用国产配件改2.4G么,比如assan的

楼主(2009-10-11):
或别的品牌模块都行,dsx7 dsmj的接收有点贵,想多买几个,但如果改成国产2.4G模块 那它的接收就便宜了

网友A:
不可以的,2.4G就是“一个笼子”(长沙话),买控(控也不便宜)赚接收,接收一对一不能通用的,2.4G让你越陷越深。不能自拔。特别是“F”的那种动咋就几百米一个,以前可以买PPM的控几套了。哎!这就是科技呀!科技就是米米呀!!

网友:
与dsmj配套的接收刚出来,TAOBAO上395元一个,比AR6100要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可以的,2.4G就是“一个笼子”(长沙话),买控(控也不便宜)赚接收,接收一对一不能通用的,2.4G让你越陷越深。不能自拔。特别是“F”的那种动咋就几百米一个,以前可以买PPM的控几套了。哎!这就是科技呀!科技 ...

DSX7是, 但并不是所有2.4G控都是固定高频头的, 不过我觉得你既然能信任国产高频头, 干嘛不用天地飞的控算了

网友B:
我一直搞不明白,  像DSX9这样带2.4高频头的机器是不是也是先用PPM再进入高频头发射的!!!    还是PCM或其他什么方式进的信号进入高频头再发射!

网友C:
为什么没有厂家生产与dsmj配套的接收呢?不懂电子技术,只是问问。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没有厂家生产与dsmj配套的接收呢?不懂电子技术,只是问问。

哪家的2.4G也没有兼容接收, 这是现状, 可能是不好破解, 也可能是专利权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一直搞不明白,  像DSX9这样带2.4高频头的机器是不是也是先用PPM再进入高频头发射的!!!    还是PCM或其他什么方式进的信号进入高频头再发射!

从那些能换高频头的控来看, 换2.4G似乎都是要设成PPM模式, 不过我估计有一个解调再调制的过程

仅仅是估计

网友:
原生2.4G的不走PPM,后加模块的走PP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