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磁电机防在水里

楼主(2009-10-11):
永磁电机防在水里为什么不烧?(没有防水处理)

网友:
十几伏的电机是不会烧的

网友:
想想电机为什么会烧就知道了。
电机烧是因为过热,导致漆包线绝缘漆溶解而使线圈断路,进而烧断或碳化导线。
放在水里是极好的散热,而且对于无刷电机,电路是完全封闭的,没有和水接触,所以不会因为水而短路。

网友:
都放在水里,怎么烧?

网友A:
导线还能碳化?原来通电可以让铜变成碳,藤椅对整个化学界和物理界是一个颠覆啊
有刷电机放在水里也不会烧;退一步讲,放在水银里也不会烧电机,最多烧外部电路(电源、外接导线、调速器等)

网友:
藤椅指的是绝缘漆碳化吧!

楼主:
感谢各位指点,
      永磁电机防在水里为什么不烧,绝缘漆碳化吗?电源会坏吗?那里会出问题?会用久?

网友:
是什么用的多少伏的没说清楚不好回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导线还能碳化?原来通电可以让铜变成碳,藤椅对整个化学界和物理界是一个颠覆啊
有刷电机放在水里也不会烧;退一步讲,放在水银里也不会烧电机,最多烧外部电路(电源、外接导线、调速器等)

碳化的概念是不准确的,严格来说是金相改变了。

楼主:
感谢各位指点,
     感谢各位指点,
      永磁 12V直流电机防在水里绝缘漆会碳化吗?电源会坏吗?那里会出问题?会用久?金相多久会改变?(金相改变了会出现什么情况?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指点,
     感谢各位指点,
      永磁 12V直流电机防在水里绝缘漆会碳化吗?电源会坏吗?那里会出问题?会用久?金相多久会改变?(金相改变了会出现什么情况?谢谢

只要接头、电调、电池不放水里就没问题。电机放水里的最大问题是防锈。

网友:
水的阻力会令电机的效率大幅下降。如果长时间浸在水中使用的话,电刷或接线裸露处会因为电解作用而被严重腐蚀,最终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