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T06-B改6通可以吗

楼主(2009-10-11):
哪位改过的来说说呀谢谢了

网友A:
可以的,把里面的电路板都换成天六的就行了!对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把里面的电路板都换成天六的就行了!对不?

兄弟,换成天九的电路板应该通道更多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