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各位朋友烧汽油问题

楼主(2009-10-11):
各位的油动
发动机
(蓖麻油的) 有直接烧汽油的么???
烧勒之后会产生什么效果啊???

网友A:
没试过,但肯定会挂掉。

网友B:
肯定不行的,至少油箱和油管还有橡胶塞会不适应的。需要专用油路配件的。还有发动机也会损坏。

网友C:
理论可以的呀。火头改,压缩比改,化油器改,点火改。

网友D:
呃~~~~~这个!!!怕是不行吧~~~~设计之初就那样了~呵呵!我也不懂~

网友A:
原来论坛里面不是有个帖子说甲醇改汽油的嘛?开始烧汽油 挂了个发动机,后来配了各种比例的甲醇和汽油的混合物,还是不行。

网友E:
当然不是一回事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