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ds 800 装 250 上感度设置多少?

楼主(2009-10-11):
KDS 800  上250 ,按 固朗的调机指南,调450 的方法调整尾舵机中点 和陀螺仪感度,设定在35 ,严重的追尾, 不断的降低,到15 都会追尾,降到10左右 不追了,往一边飘。。。。

有没用过的KDS 800 在250 机上的摸友? 说说你们是怎么设置的吧。

网友:
我不确定 不过你可以试试把尾舵机舵臂的孔位往里收一格再调~ 我的215 开始也这样后来收了个空位再调酒好了

楼主:
减少尾连杆的行程? 回头试试这个方法。请问你用的是什么陀螺仪呢?

网友:
跟你一样~

网友:
我的是KDS800用在飞越250,不锁尾感度是37,锁尾63. 锁尾模式时,感度低于63都不会追尾,但是尾巴会慢慢的向一个方向飘,反而不锁尾的效果比锁尾好.飞越250的尾旋翼夹虚位很大,估计是导致锁尾不稳的原因,到时换个亚拓的新型尾旋翼组试试效果
具体设置方式可以参照401的使用说明来调节.

网友:
貌似不是感度问题吧,中立对么?

楼主:
锁尾数值跟 遥控器有很大广西吧? FUTABA 的 6EX 是 0-100% 锁尾, JR 是 50%-100%锁尾,SUVSUV 用的不是FUTABA 的控吧?

网友:
我用的是2801,就是JR的山寨版 . 50-100%锁尾,0-50%不锁尾--通过陀螺仪的指示灯可以确ren是否锁尾模式.
总得来说,我用KDS800感觉还是不错的,锁尾模式后飘应该是尾桨夹虚位造成,这是250的通病(查了一下帖子,原来亚拓的尾桨夹虚位也很大).

你的问题我认为是中立点没调好,建议看看401的调节说明书,先用非锁尾模式找好中立点,然后再存为锁尾模式,中立点没有设置好调节感度是没有太大意义的

网友:
参看这个链接吧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60001&extra=page%3D1, 按照第7楼的调节就应该可以了.

KDS800的说明书太简单--应该说太烂(连如何保存锁尾中立点都不写), 导致我刚用KDS800时也跟你一样,设置锁尾模式无论如何调都追尾,结果一直用非锁尾模式来飞ep200.

楼主:
6.2 飞行时的调整

在锁定模式时,陀螺仪会自动修正尾舵,使直升机的尾舵不会产生任何偏移,因此将无法查觉尾舵连杆的长度是否正确。故首次飞行或重新安装尾舵连杆时,请先以一般模式进行测试,以调整尾舵连杆长度的方式,使直升机在停悬时尾舵不会产生任何偏移。

6.2.1 调整尾舵的中立点

1.将遥控器的尾舵补偿混控 ( Revolution Mixing ) 功能关闭,或将设定值归零。

2.将遥控器的感度开关切至锁定模式,先开启遥控器的电源,再开启接收机的电源。请勿拨动尾舵摇杆或移动直升机,需等 3 秒钟後陀螺仪才会完成资料初始化的程序。

3.将遥控器的感度开关切至一般模式,使直升机起飞并保持在停悬的状态。若直升机的尾舵会产生偏移的现象,则调整尾舵连杆的长度,使尾舵不会偏向任何一侧。若尾舵仅有些微的偏移,则可使用尾舵微调 ( Trim ) 进行调整。

4.逐渐增加陀螺仪的感度,以不使直升机产生追踪现象为原则,尽可能调大陀螺仪的感度。

注意∶每次开启接收机的电源时,务必确ren GY401 是位於锁定模式,否则陀螺仪将无法正确地执行资料初始化的程序。

6.2.2 锁定模式的调整

1.尾舵摇杆保持在中立点的位置上,将遥控器的感度开关在 1 秒钟内快速切换 3 次以上,最後须停於锁定模式。此时陀螺仪会自动储存中立点的资料,当状态指示灯闪烁一次後,表示尾舵的中立点已经重新设定完成,请关闭接收机的电源再重新开启。

2.切换飞行模式关关,执行各种飞行模式的动作後,观察状态指示灯的灯号,若灯号恒亮则为正常,若灯号闪烁二次,则表示中立点已经偏移,须重覆执行步骤 1 的程序,重新设定尾舵的中立点。

3.执行停悬及上空飞行的动作,以不使直升机产生追踪现象为原则,尽可能调大陀螺仪的感度。一般而言,锁定模式的陀螺仪感度会比一般模式小。

4.调整遥控器的动作比例 ( D/R ) 设定值,以符合自己的操控手感。

5.打尾舵使直升机执行快速自转的动作,当直升机停止自转时尾舵若会产生追踪现象,则增加控制延迟旋纽的设定量,使用速度较慢的伺服机会比较容易产生追踪现象。控制延迟旋纽的设定量请勿调整得太大,否则尾舵会产生偏移的现象,并且尾舵的操控性会变得很迟缓。

使用高速伺服机 ( 例如 S9253 ) 时,请将控制延迟旋纽调至 0 的位置。

6.使用锁定模式时,直升机的尾舵将不受任何外力所影响,即使有侧风吹袭时也不会使尾舵偏移,因此将不会产生风标效应,故直升机在高速前进飞行欲转弯时,必须自行修正尾舵的方向。

注意∶锁定模式的中立点设定完成後,请勿再调整尾舵微调的设定值,否则必须重新执行中立点的设定程序。

楼主:
.尾舵摇杆保持在中立点的位置上,将遥控器的感度开关在 1 秒钟内快速切换 3 次以上,最後须停於锁定模式。此时陀螺仪会自动储存中立点的资料,当状态指示灯闪烁一次後,表示尾舵的中立点已经重新设定完成,请关闭接收机的电源再重新开启。

这个条可没有注意到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尾舵摇杆保持在中立点的位置上,将遥控器的感度开关在 1 秒钟内快速切换 3 次以上,最後须停於锁定模式。此时陀螺仪会自动储存中立点的资料,当状态指示灯闪烁一次後,表示尾舵的中立点已经重新设定完成,请关闭接收 ...

严重鄙视固朗.说明书就是说明哪个按钮叫什么名字,至于如何调试就一概不提,比小学生的作文还烂.对于新手的使用会带来很大的麻烦.之前也是同样不知道如何设置锁尾模式的中立点和最大行程,调试时导致250疯狂旋转,搞坏一条皮带和一个尾齿轮.看完401的调试说明马上就调好了.

楼主:
尾舵摇杆保持在中立点的位置上,将遥控器的感度开关在 1 秒钟内快速切换 3 次以上,最後须停於锁定模式。此时陀螺仪会自动储存中立点的资料,当状态指示灯闪烁一次後,表示尾舵的中立点已经重新设定完成,请关闭接收机的电源再重新开启。

KDS800  试了“ 遥控器的感度开关在 1 秒钟内快速切换 3 次以上,最後须停於锁定模式” 没感觉锁住了,奇怪

网友:
引用 楼主:
尾舵摇杆保持在中立点的位置上,将遥控器的感度开关在 1 秒钟内快速切换 3 次以上,最後须停於锁定模式。此时陀螺仪会自动储存中立点的资料,当状态指示灯闪烁一次後,表示尾舵的中立点已经重新设定完成,请关闭接收 ...

如果中立点资料被保存,陀螺仪的红灯会闪烁一次再转为常亮,.如果没有看到红灯闪一次你要重新切换遥控器的感度开关3次.

楼主:
一秒内切3次,怕没有这么快的哦。生怕把开关给扳断了

KDS 800 就是比照着401 造的吧,使用方法都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秒内切3次,怕没有这么快的哦。生怕把开关给扳断了

KDS 800 就是比照着401 造的吧,使用方法都一样。

快速来回拨动3次以上,直到见到红灯闪一下再稳定就保存了.我一般都是3秒内拨动4-5次就行了.1秒拨三次很难做到的.

楼主:
谢谢楼上的,呵呵,还以为必须是1秒内呢.看来说明书这个地方有误。

网友:
好像不是感度的问题,前后挪一挪尾舵试试,抓好中立点再调感度就好点了。